铝压铸件的表面处理-----如图,请教

楼主(2008-12-08):
各位好!

本人最近采购中有一个项目,遇到一些问题。

如图所示,是我们这次采购的刀架外壳的产品,工艺为铝合金(ADC12)压铸,去毛边,脱脂,喷油(透明的亮油)。采购商是一个专门生产厨房用具的公司。这种外壳是在中国寻找固定的供应商进行长期加工生产的。

可是目前现行的一些国内的工厂做出来的产品有些问题,主要集中在:
a)产品的拉丝效果不如客人的原始样品,特别是折弯处,棱角处不够顺畅

b)产品喷油以后,感觉比客人的样品的颜色暗了一些。

不知各位有没有类似的做压铸铝件的供应商,表面处理(主要是拉丝加上喷油)做的比较好的可以推荐一下。

谢谢各位的帮助了

网友:
表面拉丝实际是个定向抛光工序,国外采用的是工件固定在输送链上,采用自动抛光,国内采用的是人工,所以在转角过度上有差异,至于表面涂装,我不内行,不发表意见.

楼主:
其实这款产品本来已经在中国国内的工厂做了,但是不良率太高了。
拉丝效果还是值得肯定的。我想应该具有自动抛光机的设备的工厂可以做的好些。

网友:
第一个问题是抛光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喷油问题
有认识的,可是是在东莞,也是专业做出口厨房用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款产品本来已经在中国国内的工厂做了,但是不良率太高了。
拉丝效果还是值得肯定的。我想应该具有自动抛光机的设备的工厂可以做的好些。

不是
实质上你去看看不良问题在哪里,你说的那家开始做的产品

铝压铸类的产品其难度在压铸上
不好的的原料会产生看不见的不良
气孔很可怕
只有在抛光时才发现
这是唯一的难点

楼主:
麻烦可以推荐一下吗?
他们是否有自动的拉丝机呢?
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可以推荐一下吗?
他们是否有自动的拉丝机呢?
谢谢您了

你觉得是自动的原因么?
看两个图片
第一个绝对是样板
第二个就是你们采购的产品
你仔细看,我估计是拉丝所用的砂带粒度不一样
也造成了喷油后的反光效果(光泽度)不一样,亮和暗的区别
你们采购的产品所用粒度明显没有样板粗

网友:
梨梨的头像总是很雷人!佩服ING

楼主:
我那个照片是一个产品拍出来的,可能角度不一样。
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工厂把产品打样出来,都不是很理想。特别是弯折处的拉丝效果不能保证。没有这种棱角分明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个治具,用自动的抛光机,效果更容易保证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照片是一个产品拍出来的,可能角度不一样。
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工厂把产品打样出来,都不是很理想。特别是弯折处的拉丝效果不能保证。没有这种棱角分明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个治具,用自动的抛光机,效果 ...

自动未必可以搞
问了那个厂没自动的
自动的都是打平面的

楼主:
哦,是吗,他们看过产品的图片了是吗,您是否可以帮我联系一下,我和他们具体谈谈项目的事情,样品寄过去看看他们是否可以做

网友:
说实话
我害怕你的单是很小的,别人厂子不小,但是他做不了压铸.他专做不锈钢厨具用品的
如果就拉丝和喷油,他估计不会做
你看看广东阳江那边有不有熟悉的,那里可是厨具的天下

楼主:
嗯,好的,谢谢你了。
单子不算很小的,做起来以后每年最少能有10万的采购量。因为这种产品是一整套系列的,这只是其中一个。
我想可能需要工厂动点脑筋,把机器改装一下。才能保证量产的时候达到该有的稳定的效果。

网友(2009-01-15):
你表面发黑是因为抛光的材料不行,铝件表面抛光应该用比较细的铁砂,我公司是专门生产这种磨料的。有需要电话找我 13644215008叫刘禹

网友(2009-03-12):
牛人还是很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