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制粗糙度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08):
我们有张图纸,上面都是英寸之类的东西,上面的粗糙度是√,在弯弯的地方有个125,哪位大侠知道这个换成公制的话该是多少?有相关的转换进率吗?还有的数值是64、250等等
我们已经做过好几次了,前面有试样,小量产等,现在客户才抱怨说粗糙度不够,好郁闷!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的就OK现在的NG了 ,不会是故意找茬吧?

网友A:
我来个大概的答复: 数值除40,为Ra,如125相当3.2,64-1.6,250-6.4.

楼主:
楼上兄弟的答案很满意!谢谢了!
和客户沟通了一下,确实如此!
不知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介绍啊?非常期待啊

网友:
欧洲粗糙度标注
N12 50
N11 25
N10 12.5
N9   6.3
N8   3.2
N7   1.6
N6   0.8
N5   0.4
N4   0.2
N3   0.1
N2   0.05
N1   0.025

粗糙度分级和我国一样,只是符号不同.

倒三角的标注和俩个、三个连续倒三角的的标注是表面粗糙度,是日本旧标注法,倒三角相当于25,12.5;俩个连续倒三角相当于6.3,3.2;三个连续倒三角相当于1.6,0.8,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个大概的答复: 数值除40,为Ra,如125相当3.2,64-1.6,250-6.4.

补充一下,Ra单位的区别,英制的用微英寸,公制的用微米,1微英寸=0.0254微米。只需要换个单位就可以了。

楼主:
有些图纸上所要求的ISO不一样,我厂的粗糙度仪里面有连种标准,分别是ISO12085和ISO4287,前者建议使用R值,后者建议使用Ra值,我们的图纸上面的ISO都不是这两种(具体是什么,忘记了 ,明天去查一下),这会不会有麻烦?那位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啊?共享一下嘛!
感谢楼上朋友们的回复,受益非浅啊!

网友:
这是英制的标法,转换为公制为:25.4x英制值/1000
如所述则得公制Ra=25.4X250/1000=6.3

楼主:
查了一下,图纸上备注的是ISO  1302。
多谢楼上的几位仁兄!

网友(2010-12-15):
楼上的帖子确实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