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里面图层怎么设置颜色

楼主(2008-12-08):
小弟最近要考高级证...
做了些题目,,, 其中,有些题目  新建图层...里面颜色要改成 紫色(黑色)的
不懂得怎么做....高手教一下,,,谢谢!!!!!!

网友:
打开“图层特性管理器”,新建图层后,点“颜色”那一列,会弹出一个“选择颜色”对话框,随便你选什么颜色,选好确定就行了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里面没有紫色.....黑色也没有啊!!!

网友:
就是在“图层特性管理器”中改,黑色和紫色是常用颜色,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啊 常用颜色没有黑色和紫色的啊

网友:
你点击颜色,然后会出现颜色对话框
然后点击你想要的紫色

网友:
我是这样操作的,先点击这里,出现下拉框,选自选颜色,然后出现颜色列表,大千世界的颜色全有,任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