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游隙的种类及影响

楼主(2008-12-08):
有一些朋友对轴承游隙一直不完全了解,小弟在此发几句言,抛砖引玉,错误的地方还有不够详细的地方,还望大侠们修正补充。

游隙可分以下几类:
轴承内部游隙是指一个轴承圈相对于另一个轴承圈径向移动的总距离(径向内部游隙)或轴向移动的总距离(轴向内部游隙)。
工作游隙是指轴承实际运转条件下的游隙。
原始游隙是指轴承未安装前的游隙。

选择游隙时,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轴承的工作条件,如转速、温度、载荷等;
对轴承的性能要求,如旋转精度、摩擦力矩、振动、噪声;
轴承内圈和外圈与轴、外壳配合时过盈时导致的轴承游隙减小;
轴承工作时,因内外圈温度差导致的轴承游隙减小;
因轴与外壳材料的鼓胀系数不同,引起的轴承游隙减小或增大。

游隙值根据大小分三组,一组是基本组(或者叫普通组)、小游隙组(C2)、大游隙组(C3、C4)。日本的NSK、NTN等品牌还有专门的CM组(电机专用游隙)。

另补充一点日常应用的举例:
               正常的工作条件下,宜优先选择基本组;
              大游隙组适用于内、外圈配合过盈量较大、或者内外圈温度大、深沟球轴承需要承受较大轴向负荷或者需要改善调心性能、或者需要提高轴承极限转速和降低轴承摩擦力矩等场合
              小游隙组适用于较向的旋转精度、需要严格控制外壳孔的轴向位移、以及需要减小振动和噪音的场合。

网友:
简洁明了,谢谢提供

楼主:
睡不着,重新看了一下,居然有错别字,特此修正。

大游隙组适用于内、外圈配合过盈量较大、或者内外圈温度(差)大、深沟球轴承需要承受较大轴向负荷或者需要改善调心性能、或者需要提高轴承极限转速和降低轴承摩擦力矩等场合
              小游隙组适用于较向(高)的旋转精度、需要严格控制外壳孔的轴向位移、以及需要减小振动和噪音的场合。

网友:
Bore Diameter             C2                Standard                   C3                       C4                       C5
over        to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2.5          6           0           7            2           13            8           23           -            -            -              -
6            10          0           7            2           13            8           23        14          29          20          37
10          18          0           9            3           18           11          25        18          33          25          45
18          24          0          10           5           20           13          28        20          36          28          48
24          30          1          11           5           20           13          28        23          41          30          53
30          40          1          11           6           20           15          33        28          46          40          64
40          50          1          11           6           23           18          36        30          51          45          73
50          65          1          15           8           28           23          43        38          61          55          90

网友:
开端大哥果然好学上进啊~~

网友:
4 楼的你的 数据 小弟 看不太懂 可否 把上面的英文简称解释一下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啊!
地球轴承人都知道啊!

网友:
我是火星来的 现在明白了 呵呵

网友:
游隙一定要注意,这是轴承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