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或铜材 特殊注明“退火状态”是指什么?

楼主(2008-12-08):
请教大侠们,以下两种表述方式,到底是一样的呢,还是有所区别的,区别在哪里:
1. 不锈钢SUS301 1/2H 和SUS301 1/2H 退火状态
2. 无氧铜C10200 1/2H和C10200 1/2H 退火状态

网友:
这应该是冶金企业所有产品出来时都需要标注出厂状态的,应该是一种规定

楼主:
那就是说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材料要通过退火处理才能达到1/2H这种硬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