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半桥的功能与作用---请教

楼主(2008-12-08):
液压半桥一般作先导控制油路,请问其基本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特别是对系统来说都有什么作用?先谢谢了

网友:
一般是将先导输入信号放大成可控的液压功率信号驱动功率级,在多级控制阀中应用很普及的

网友:
弱弱地问一下,什么是液压半桥,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
类似于电路里的回斯登全桥,伺服阀就是一个这样的全桥原理,但由于复杂,液压里一般用到一半,即只有两个液阻,称为半桥

网友:
太专业了,还是没有懂,

网友:
举个例子:先导溢流阀中,油液从主阀到导阀要经过一个阻尼孔,然后到达导阀口,随着导阀口大小的变化,在阻尼孔上产生变化的压力降,因而溢流阀主阀上腔压力在变化,使得主阀芯运动,达到调压目的。此处是一个典型的半桥:阻尼孔+导阀液阻(随开口大小变化),在两个液阻之间是半桥的压力输出(溢流阀上腔的压力)。许多先导阀都是类似应用。如果有四个液阻就成了全桥了

网友:
虽然在做液压产品。可惜啊理论太差了。

网友:
谢谢贝贝详细指点。半桥全桥的概念一点学过的印象都没有。

网友:
学习了。8 \2 c* _# C: A
那滑阀中阀芯与阀套的配合就可以称为全桥控制了。

网友:
都在搞什么!吃饱了撑的!

网友:
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半桥和全桥都只是调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