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加工中心后出现1001,1011,705报警---请教

楼主(2008-12-08):
移动加工中心后出现1001,1011,705报警,求助大侠告诉我怎么 解决?急急!!!

楼主:
求助———加工中心报警

刚才搞错了
3 g! o/ \: f7 e/ _1 D加工中心后出现1001,1011,507报警,求助大侠告诉我怎么 解决?急急!!!

网友:
检查线路,接地线后做线路放电检查就好了

网友:
把1001,1011报警后面的注释也一起发过来,这样没办法给你意见,这些是PMC警报,每家机床厂家定义的意义都不一样,估计应该是气压和EMG等一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