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型起重机的伸缩臂内部结构设计---请教

楼主(2008-12-08):
毕业设计需做一伸缩臂,就是重型起重机的那种伸缩臂(有两节有三节的,我只做一节),
但不知内部结构是如何设计的,哪位知道能否指点下,如果有这方面的图纸能发给我就更好了,先谢谢了!!

如下图想不通里面是怎么导向的怎么配合的

我信箱:

olive3000@sohu.com   拜托了!!

网友:
不好意思没做过这方面的帮不了你

网友:
大套筒内侧上下左右安装耐磨滑块兼导向用。工程机械的伸缩臂大部分都是这个结构。

网友:
节与节之间使用油缸相连,当油缸伸缩时,臂也跟着伸缩

网友(2009-03-12):
有的是用同步绳控制伸缩.有的是用油缸控制的

网友:
我也在做这方面的设计,有什么有价值的一定和你分享,望共同进步

网友:
你只做一节就比较简单啦,一般都是用液压油缸推拉伸缩的,用耐磨滑块做导向,也可以用导向轮。

网友(2011-02-25):
有关伸缩臂结构设计,滑块处局部应力计算应该是最麻烦的

网友:
可用多心軸油缸來做為伸縮功能

网友(2012-03-25):
我也在搞这方面设计,耐磨滑块采用什麽材料比较好?

网友(2014-07-14):
能出个图就好了

网友(2016-11-20):
耐磨滑块采用什麽材料,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8-08-05):
滑块增强尼龙66,尼龙mc,尼龙6,尼龙1010,我也不清楚,起重机设计手册里列出这些材料,具有比较高的强度和很小的摩擦系数

网友(点评):
朋友做耐磨塑料的么?

网友(2019-04-25):
没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