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C传输

楼主(2008-12-08):
从XP系统里找到附件,通信,超级终端,进行端口设置,然后点属性,设置,ASCII码设置,捕获文本。如果你用CimcoEdit更快。数控系统打到edit档,改几个参数:
ISO 代码 0000#1 1
I/O 通道设定 0020#0 0
TV 检查与否 0100#1 1
EOB 输出格式 0100#2 1
EOB 输出格式 0100#3 0
停止位位数 0101#0 1
数据输出时ASCII 码 0101#3 1
FEED 不输出 0101#7 1
使用DC1~DC4 0102 0
波特率  0103 11这是9600的
将程序保护开关置于ON位置,按PROG键,再按软键[程序],选择程序内容显示画面,按软键OPRT,连续菜单扩展键。按软键READ,再按EXEC软键后,系统处于等待输入状态。电脑侧找到相应程序,启动传输软件,执行输出,系统就开始输入程序。同时画面下部的状态显示上的“INPUT”闪烁,直到程序输入停止,按RESET键可停止。
介绍完毕,请求加分

网友:
thanks

hao dong xi

网友:
呵呵,你太快了,没有说清楚
我根据你说道简单补几个注意点
你的说明是FNUAC机床---前提
1.你的说明基本是不适合新FANUC系统的

还是参数功能必须与机床厂家调试的情况相结合
否则你无法完成这些内容,除非你对参数都很了解

你的内容说的很不清楚,新人和机床参数不清楚的少去碰,否则有数据串乱的危险
(有CF的先拷贝下以后随便你怎么样搞)

大家用到这个的找老板要参数书,多看参数书,2天基本都能够掌握的。

网友:
十分认同三楼的说法!
楼主传输方法的介绍太模糊了!初学者请慎用!
楼主介绍在EDIT模式下修改参数的说法是不对的,应该是在 MDI模式!

网友:
楼上最后一行的批评是很中肯的.
实际上这不是DNC运行模式,是程序传输模式.楼主可能写错了!
我也觉的楼主应该仔细了解"DNC运行"和"程序传输"之间的概念,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说"DNC传输"这个词,但是,起码我不推荐.

网友:
老鹰太偏向楼主了,还加了10分!

网友(2012-12-16):
不是很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