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径出口压力补偿器----请教

楼主(2008-12-08):
某大型液压系统一共有12个液压油缸,用于一大型提升框架。12个油缸需要同步运动并且运动速度可调。由于12个油缸同时动作时,稳态流量要达到1500L/min,故系统采用了两个rexroth的4WRZ32,额定流量为580L/min的比例阀并联。由于返程时油缸的负载为负负载(即依靠框架重力即可驱动油缸返程),为了保证返程运动平稳,必须添加出口压力补偿器。可是REXROTH的出口压力补偿器仅有DN16和DN25两种,无DN32的规格。哪家有大规格的出口压力补偿器?在rexroth培训教材第二册中,提及大规格的出口压力补偿器可以采用二通插装阀实现,可以没有提供具体的系统图。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能否共享?谢谢!
曾经想采用进口压力补偿+平衡阀回路,可是担心12个平衡阀的特性无法保证一致,可能会影响油缸的同步运动。

网友:
多个平衡阀并联的方案不可取,可以考虑启用背压马达之类的,类似于二次调节系统的方式进行

网友A:
出口压力补偿器由主油路减压阀+A,B口控制压力梭阀组成,用2通插装阀组没有问题。
同步马达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12联有的。平衡阀分装在每个油缸上,100多升就容易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口压力补偿器由主油路减压阀+A,B口控制压力梭阀组成,用2通插装阀组没有问题。
同步马达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12联有的。平衡阀分装在每个油缸上,100多升就容易选择了。

液压系统中本身就有同步马达,同步不是主要问题。关键问题是油缸回程时冲击太大。现在有两个想法,一是用出口压力补偿器,可没有这么大规格的,二是采用进口压力补偿+平衡阀,但担心影响油缸同步。请各位专家提示。

网友:
进口压力补偿的作用,是无论在何种状态下,维持比例阀进出口间的压差,与平衡阀干涉不大。

网友:
出口压力补偿器与我们常见的膨胀节补偿器有区别吗?统一类属?请指教。

网友:
REXROTH有32通径的压力补偿器啊
怎么说没有
你是什么单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rexroth的进口压力补偿有DN32的,而出口压力补偿器没有DN32的。不知您是从哪里看到的DN32的出口压力补偿器?
另:回复6楼的帖子
这里讨论的压力补偿器是用于液压比例系统的,不是由于管道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