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高手进来看看这个怎么成型的

楼主(2008-12-08):
请教各位高手这个钣金件怎么成型的分几步出来活啊1

网友(2009-01-22):
剪下料,冲剪舌片开口,圈圆,焊接,压舌片成形(或手工成形)

网友:
简单

同意楼上操作,.  样品laser 下料一次ok吧

楼主(2009-04-10):
这个产品分三步一步是冲压把那个舌头冲出来第二步是折弯折成一个U型的第三步是成型关键是第三步成型就是两个半圆压出来的呵呵

网友:
比较麻烦
做出来精度不高

网友:
这个零件我做过,太容易了。第一步上激光切割先下料,(把需要压制的舌片开口割开)第二步卷圆焊接成型,
第三步舌片采用手工敲打成型。激光切割8元/m(1-3mm),16元/m(4-6mm).

网友:
同意6楼意见

网友:
这个也可以钣金做,我第一印象还是铸造呢?学习了

网友:
这是鲍尔环!

网友:
非常同意6楼的做法

网友:
我们的做法也是和三脚猫大侠的做法一样的.如果要量产得考虑内芯模怎么做

网友:
想不出来```

网友:
当中的小片片是在数冲上冲出来的吧,这么薄的板,不需要用激光切割吧!

网友:
我公司专业承接 激光切割加工件, 有2台激光切割机,在苏州 价格优惠. 周乐金 13390842030

网友:
这是鲍尔环!
引用 网友A:

真是长知识了,普通的一个零件原来还有大用处。

鲍尔环填料
  • 产品概述:
                                  鲍尔环填料是一种新型填料,是针对拉西环的一些主要缺点加以改进而出现的,是在普通拉西环的壁上开八层长方形小窗,小窗叶片在环中心相搭,上下面层窗位置相互交搭而成。它与拉西环填料的主要区别是在于在侧壁上开有长方形窗孔,窗孔的窗叶弯入环心,由于环壁开孔使得气、液体的分布性能较拉西环得到较大的改善,尤其是环的内表面积能够得以充分利用。
  • 主要特点:
                                  鲍尔环填料具有通量大、阻力小、分离效率高及操作弹性大等优点,在相同的降压下,处理量可较拉西环大50%以上。在同样处理量时,降压可降低一半,传质效率可提高20%左右。与拉西环比较,这种填料具有生产能力大、阻力强、操作弹性大等特点,在一般情况下同样压降时处理可比拉西环大50%-100%,同样处理时压降比拉西环小50%-70%,塔高也有降压,采用鲍尔环可以比拉西环节约20%-40%填料容积。
  • 适用范围:适用于二氧化碳脱气塔、臭氧接触反应塔等作为接触填料及其它反应塔。

鲍尔环填料主要规格及技术参数
规格(mm)
实际尺寸外径×高×厚(mm)
比表面积平方/立方
孔隙率
堆积个数
                                      /立方
堆积重量
                                      公斤/立方
Φ16
16×16×1.0
194
0.911
111840
131
Φ25
25×25×1.2
155
0.87
53500
86.5
Φ38
38×38×1.2
112
0.89
15800
63.5
Φ50
50×50×1.5
73.2
0.901
6500
46.3
Φ76
76×76×2.0
67
0.92
1972
42

网友:
如果从图片来看,绝非六楼的工艺手段。至少它不是激光切出来的,可以看到叶片上的冲压翻沿。当然六楼的工艺打打样是可以考虑的。
图示产品我更倾向于11楼的说法,批量肯定是用芯模来冲压吧。

网友:
剪、冲、圈、焊按序来完成

网友(2009-08-19):
6楼的最准确

网友(2013-08-27):
手工敲?开玩笑,一个两个敲敲没问题,做个一两千,就死定了

网友:
金属板材单点渐进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