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合金除氢---请教

楼主(2008-12-09):
各位大大,钛合金除氢怎么弄啊,知道的说下 。谢谢!

网友:
钛合金的氢含量除与冶炼条件有关外,在加工过程中,例如在还原性气氛中加热或酸洗时,钛合金也可能被氢污染,而使氢含量增加。因此,锻造前或热处理加热时采用微氧化性气氛,减少合金被氢污染,有利于防止发生氢脆.

如钛合金中的氢含量超过(0.015%)规定,可用真空退火予以消除

楼主:
单位有真空炉,但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