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D图中怎么插入3D图

楼主(2008-12-09):
请帮忙      谢谢啦

网友:
那怎么可能,你插入完了,到底是2D还是3D啊,讲的不明白!

楼主:

插入是绝对可能的,因为我见过 ,但我是初学3D,所以想请教一下高手

楼主:

不好意思啊,插入以后2D图还是2D 图,3D图呢就是一个3D示意图

网友:
用cad中的solprof命令

楼主:
你说的那个命令指令怎么不存在啊,输入后没动作嘛

网友:
3D课本上有这样的图形,也有讲解的。

网友:
solprof命令,看好,多了一个pv-75F层

楼主:
真是谢谢啊

谢谢啊,我虽然我还明白是怎么插入的,但至少你让我知道这是可行的,谢谢了阿

网友:
闵行机械, 先把UCS转为当前.
你看到的是个3D图, 但是坐标系已转为平面的2D了.
这时你就可COPY了.

我有很多年没用过AUTOCAD的3D了.
以前用AUTOCAD R14 时, 对里面的3D倒是很熟的.
现也正在练习, 再捡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虽然我还明白是怎么插入的,但至少你让我知道这是可行的,谢谢了阿

步骤如下:
布局视口的模拟空间里使用solprof命令,选择3d实体,3次回车,你会发现多了两个新层,就是3d实体的平面图,ph-handle  pv-handle两个图层

网友(2009-04-22):
我想楼主是说的轴测图吧?如是,那先到布局空间用SOLPROF取得轴测线图,然后转到模型空间再AL就成了。

网友:
好像不大明白,请说明白点好吗?

网友:
还没有用过,回来试验一下

网友:
到底应该这样操作呢?

网友(2009-10-12):
我也想知道怎么才能实现这一功能,说明白点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