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薄壁三通管件成型工艺,需要什么样模具?

楼主(2008-12-09):
不锈钢薄壁三通管件工艺——冷挤压成形工艺,需要什么样得模具?现有一台液压机,液压机行程是200,工作台是400x400x500。注释:T0.5mm,不锈钢板材卷圆后,再拉伸,最后焊接,整圆。

楼主:
不锈钢薄壁三通管件成型工艺

不锈钢薄壁三通管件工艺——冷挤压成形工艺,需要什么样得模具?现有一台液压机,液压机行程是200,工作台是400x400x500。注释:口径是150mm,T0.5mm,不锈钢板材卷圆后,再拉伸,最后焊接,整圆。

网友A:
不锈钢板材卷圆后,再拉伸?
我听卷圆久了,也怕了,有两种意思,中国语言不统一
一种是下圆形的料
一种是卷成筒

网友:
发两个图片给您参考参考。

网友:
我也发几张图片让你参考(旋压和冷拉)

网友:
怎么楼主跑哪啦!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很好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设备自己做得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很好帮助。

能说说您之前为什么不成功的经验么!

还有问题的症结所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加工方法,我有视频的,我们销售部提供的。可设备太贵了,不划算。

网友:
回8#

模具自己做,有油压机就可以。

网友:
我等着他的不成功问题呢
可是一上午就没说
老马说说您的工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午有点事情,刚刚去拍照片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产品照片传不上,急死人!

网友:
超人传的一个图片方法
和我现在的一套模具很像
不过我的这个很好搞,铝件,不是不锈钢
从里到外翻孔搞定

网友B:
回12#

1、根据不同口径的管子,制作专用的模具;
2、在管子用铣床加工一道口子(如图),口子的尺寸很关键;
3、冷拉成型;
4、校园、平拉伸口。

超人的那种工艺我们也有。

楼主:
产品图片看到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采用的是半圆型压边,向下压时,还有一半没有受到压边,上部门受挤压产生褶皱。图像如我图片库里发得照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根据不同口径的管子,制作专用的模具;
2、在管子用铣床加工一道口子(如图),口子的尺寸很关键;
3、冷拉成型;
4、校园、平拉伸口。

超人的那种工艺我们也有。

怎么用铣床开口子,效率很慢的
不用模具冲?
难道是数量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用铣床开口子,效率很慢的
不用模具冲?
难道是数量少?

不是,我们没有冲床,用的机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们没有冲床,用的机会少。

楼主:
用的是不锈钢板材,0.5板厚,先线切割割口,(口是很重要得,类似椭圆型。)再卷圆,拉伸,直焊接机焊接,再整圆。我发得产品图片是半成品,因为我们的油压机行程不够,模具也不是专用的。因为出现褶皱了,所以我们想换一种加工工艺,也就是考虑模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一道口子,我们是放样得来的,再用线切割切割。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们用的是无缝不锈钢管子?

网友B:
我们也是采用半圆型拉伸模,我认为您的模具没有圆弧过过渡,工件的结合处过度锐角,致使材料变形。看看我们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用的是无缝不锈钢管子?

不是,是焊接管,T=1.2。

网友:
另一种拉伸头形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也是采用半圆型拉伸模,我认为您的模具没有圆弧过过渡,工件的结合处过度锐角,致使材料变形。看看我们拉的。

他的没过度是个问题,不过再看他的产品图,可能是产品设计要求
还有感觉是上下模之间没打死
没有明显的压料导致起皱

网友A:
用的多少吨的力?
加力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多少吨的力?
加力试下

我认为如果不改善圆弧过度问题的话,加力可能导致断裂(不过钣金不是我的强项,猜测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如果不改善圆弧过度问题的话,加力可能导致断裂(不过钣金不是我的强项,猜测而已)。

需要清楚的看到有问题的实物才好去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如果不改善圆弧过度问题的话,加力可能导致断裂(不过钣金不是我的强项,猜测而已)。

一般情况下
皱还真的是与力有关
皱还说明了不是缺料,而是多料,所以力还是可以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需要清楚的看到有问题的实物才好去分析

还得看模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得看模具

怎么现在又改成背着头与我们说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焊接管,T=1.2。

我们是T=0.5, 你们是先焊接,还是拉伸后焊接?可能与板厚有关系,模具有圆弧过度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拉伸头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得看模具

模具结构与冲压模具类似,先压边,冲头再慢慢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多少吨的力?
加力试下

液压机是15MP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没过度是个问题,不过再看他的产品图,可能是产品设计要求
还有感觉是上下模之间没打死
没有明显的压料导致起皱

上下模?我们上模就是起压板得作用。有整套模具图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如果不改善圆弧过度问题的话,加力可能导致断裂(不过钣金不是我的强项,猜测而已)。

有上模图片不?

网友:
上模

上模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模照片 [/quote

你好!

      我想和你讨论三通拉伸的问题。我们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材料:304不锈钢  厚度T=0.5mm
采用半圆下拉形式
产品结合处出现褶皱。如图所示。

请问:(1)你们拉伸模具是否采用:上模+下模+芯模?
           (2)拉伸头是如何安装的?
           (3)能否介绍你们的工艺和工序?
           (4)能否看看你们的整体模具照片?

请赐教,谢谢!

网友:
回41#

(1)我们的拉伸模具是:上模+球形拉模+芯模,没有下模;
(2)拉伸头在芯模里面,穿在管子里,有一拉杆,自上往下,通过上模,勾住拉伸头,一拉即时成型;
(3)工艺和工序之前已经讲过;
(4)不好意思,只能到此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根据不同口径的管子,制作专用的模具;
2、在管子用铣床加工一道口子(如图),口子的尺寸很关键;
3、冷拉成型;
4、校园、平拉伸口。

超人的那种工艺我们也有。

管子是先焊接好拉伸,还是拉伸好再焊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管子是先焊接好拉伸,还是拉伸好再焊接?

我已经对你无语了
你看老马最先上传的第一张照片就该明白了
是管子的,你说是先焊接还是后焊接?
他的工艺是从里向外反拉
先近预置孔
再从里面拉出来
从理论上讲
他的上模起的是常规下模的作用

网友B:
渃梨梨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渃梨梨说得对!

好的
目前我们的工艺与你们的工艺不一样,我们的工艺已经在前面提过。明白了,非常感谢!看来我们要动大手术了,修改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板材卷圆后,再拉伸?
我听卷圆久了,也怕了,有两种意思,中国语言不统一
一种是下圆形的料
一种是卷成筒

解释下,以我公司生产方式,不锈钢板材下成所需要的尺寸,卷圆后焊接就是管子,你说的那种下圆形料应该是无缝不锈钢管子,不需要考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目前我们的工艺与你们的工艺不一样,我们的工艺已经在前面提过。明白了,非常感谢!看来我们要动大手术了,修改模具!

你们用不了老马的工艺
你看看你的产品尺寸,主要问题是你的料太薄
我感觉你们是压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对你无语了
你看老马最先上传的第一张照片就该明白了
是管子的,你说是先焊接还是后焊接?
他的工艺是从里向外反拉
先近预置孔
再从里面拉出来
从理论上讲
他的上模起的是常规下模的作用

这样说,我们目前的加工方法恰恰与你们的相反。由上往下压(管子由内向外压),不是你们说的那种由内往外拉。

网友:
大家有些误解了,不要争论,不锈钢超薄三通是内高压成型的,有外模,无内模,内部用成型类聚氨酯填满,两端施加压力,即可以按外模的条件成型,没有缩皱,找内高压设备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用不了老马的工艺
你看看你的产品尺寸,主要问题是你的料太薄
我感觉你们是压料的问题

可能吧!材料是薄了些,压料是有问题!老马的工艺确实好,我们技术部门正打算出图纸开模具。谢谢各位了

楼主:
下午再下料,做一次材料厚度是或对产生褶皱有影响!看结果怎样,再考虑压料问题!

楼主:
刚刚做完测试,用我们自己的加工工艺加工,判定板厚对褶皱的影响。选用T=0.5与T=01.0,做对比,结果都出现褶皱,不过0.5板厚的褶皱程度大点,1.0板厚得较小。得出结论,是压料的问题。看来我们得采用带芯模的冷拉加工工艺!老马的方案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做完测试,用我们自己的加工工艺加工,判定板厚对褶皱的影响。选用T=0.5与T=01.0,做对比,结果都出现褶皱,不过0.5板厚的褶皱程度大点,1.0板厚得较小。得出结论,是压料的问题。看来我们得采用带芯模的冷拉加工 ...

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0.5的可以拉
1.0的也可以拉
第一次见这样的模
我见过的拉伸模啦0.6的料换0.3就不行了,起皱
间隙原因
间隙有问题,当然压料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0.5的可以拉
1.0的也可以拉
第一次见这样的模
我见过的拉伸模啦0.6的料换0.3就不行了,起皱
间隙原因
间隙有问题,当然压料有问题

有这类似模具照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对你无语了
你看老马最先上传的第一张照片就该明白了
是管子的,你说是先焊接还是后焊接?
他的工艺是从里向外反拉
先近预置孔
再从里面拉出来
从理论上讲
他的上模起的是常规下模的作用

(*^__^*) 嘻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做完测试,用我们自己的加工工艺加工,判定板厚对褶皱的影响。选用T=0.5与T=01.0,做对比,结果都出现褶皱,不过0.5板厚的褶皱程度大点,1.0板厚得较小。得出结论,是压料的问题。看来我们得采用带芯模的冷拉加工 ...

做拉伸模间隙是关键;你用1.0拉的模具没炸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午再下料,做一次材料厚度是或对产生褶皱有影响!看结果怎样,再考虑压料问题!

你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拉伸好后在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拉伸好后在焊接;

你看了我最后发得图片没有? 我们就是采用先拉伸,然后再焊接的。但在拉伸时,侧面出现小部门褶皱,所以才考虑换一种加工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__^*) 嘻嘻……

超人回来,您好!
     希望你提些有参考价值得模具图片好吗?非常感谢!就是老马说的那种。

楼主(2009-02-19):
回复 网友A:

三通项目在进行中,图片中是芯模与拉升头的初步方案,

楼主:
芯模的初步方案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拉伸模具如何连接的?老马请介绍下!

网友: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网友:
我看你们还在徘徊啊...
发给别人去加工吧
自己做产品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地方没有人给加工呢?,方案基本出来了,就是被憨老马老师的那个拉伸头搞迷糊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那什么地方
那就说明你还没明白...

网友:
槽钢切断

大家好,请问大家,槽钢切断下料的模具要怎么做呢,实在想不出来,谢谢大家了!

网友E:
槽钢切断

大家好,求教,槽钢切断下料的模具要怎么做好,最好有图纸,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浙江嘉兴(海宁),你说的对,还没有搞明白!学的知识和见识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家好,求教,槽钢切断下料的模具要怎么做好,最好有图纸,谢谢!

有金属切割机器就可以了,不知道你指的是夹具模具,还是?

楼主:
发张前面产品的模具。说明下:这套模具初始设计只是考虑把材料拉出10mm,放样尺寸与憨老马不一样的,拉伸出来的效果很好。因此,计划试用这套模具拉出(直径150管子)管子的一半,也就是85mm(75+10),放样尺寸与憨老马的差不多,拉出来的效果就是前面所提供的图片。起皱现象,我们分析有二:一、管子没焊接,拉伸时,相互没制约;二、接触拉伸时,作用点是点,不是整体的面。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一、解决整套模具设计方案(基本构思已经OK);二、拉伸头的设计方案不确定;三、拉杆连接方案不确定;再就是我们的设备行程不够,这液压机是自己设计制造的,设计时,最大压力15T,行程只有200mm,而工作台的高度是450mm。

楼主:
提供我们大概设计方案图纸,请指教下!

网友:
楼主您好!
唉!
最近我之所以不说,其实能说的我都已经尽量说了,能给的图也已经给了,再也无话可说,毕竟我还在这家公司,总不能全盘托出来吧。
其实,有了那些东西,你们再思考一下,应该没有多大难度了的,基本的原理都已经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马,您把全部的东西都给了也不行
他那东西跟您的不是一个类型的
他那东西大,而且材料用的薄,如果用3mm到5mm,早就没什么问题了
他的问题主要是个模具间隙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们真是在玩,不是在做工程
"再就是我们的设备行程不够,这液压机是自己设计制造的,设计时,最大压力15T,行程只有200mm,而工作台的高度是450mm。"
15吨?????还是0.5的不锈钢的产品
能不皱嘛!!!!
哎,很无语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真是在玩,不是在做工程
"再就是我们的设备行程不够,这液压机是自己设计制造的,设计时,最大压力15T,行程只有200mm,而工作台的高度是450mm。"
15吨?????还是0.5的不锈钢的产品
能不皱嘛!!!!
哎,很无语的感觉 ...

这样一说,在学校里学也太不好了!工作经验有限,以后得好好努力,不然又被你们说我们是在做山寨机械了!

网友(2009-03-26):
在直劲114臂上拉一个直劲19;高4个的圆;那个孔怎么算?臂厚是0.5不锈钢;;;

楼主: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引用 网友A:

今天模具做好了,产品也加工出来了··效果还不错,主要还是压板的问题!

楼主:
呵呵 ··谢谢各位了!口径100可以做了,不知道口径125,150,175,200,难度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应该从这个产品里面总结一点东西出来
为什么会皱?
现在知道原因了吧
这个问题几乎可以解决拉伸中所有起皱的问题,全部概括了
总结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应该从这个产品里面总结一点东西出来
为什么会皱?
现在知道原因了吧
这个问题几乎可以解决拉伸中所有起皱的问题,全部概括了
总结下
引用 网友A:

大概如下:
第一,间隙要适当,这其中包括模具装配尺寸和产品下料尺寸(产品与芯模配合要合适),产品安装调正,不能放歪。
第二,压板一定是要的,而压板面积不能太小。
第三,放样很重要,尤其是那个开口(类似足球场的形状),想拉出比较平的插口端,需要调整放样尺寸。还有保证不拉裂,最好是冲口比较好(目前我们是线切割成型口)。

网友:
楼主最终是用的老马的方案,拉出来得,还是用你的原始方案改进后压出来的呀,是用的你传的那个3D的DWG挡结构吗,如果是,你的材料是怎么取放的?谢谢。

楼主:
楼主最终是用的老马的方案,拉出来得,还是用你的原始方案改进后压出来的呀,是用的你传的那个3D的DWG挡结构吗,如果是,你的材料是怎么取放的?谢谢。
引用 网友F:

是用老马那方案的,原始方案行不通,取工件难!不过拉出10mm左右,是绝对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