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26螺纹的参数

楼主(2008-12-09):
如题,请问各位高手这个螺纹的加工参数是什么呢

网友:
T26应该机床丝杠T型螺纹吧,所需参数有螺纹头数,螺距,导程,螺旋角,牙形角等等参数,还要看精度是几级,大径,中径,小径公差值及牙形角角度公差都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