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有问题的跟帖必回

楼主(2008-12-09):
谁家丝杠在设计,使用,生产,安装上有问题的可跟帖提问,本人将尽力给予解答

网友:
你好,
请教一下滚珠丝杠的安装支撑,

目前倾向于60度角接触,或滚针双向滚柱推力组合轴承,

出于一些考虑。我想用深沟球加推力球轴承安装,这样有什么弊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深沟球轴承加推力轴承也是滚珠丝杠固定端轴承组合的一种方式,其特点是轴向刚度大,承载能力强,轴向刚度略小于滚针与推力轴承组合方式而自身的摩擦力矩要小很多,但是因为其轴承座的设计制造较为复杂,安装难度较高,初期轴承的预加载荷调整困难,所以应用的场合较您说的另外两种方式要少。不是道这样解释您满意不!

网友:
谢谢楼主,回答我很满意,
能否发几个丝杠的轴承座零件图和装配图,照片也行。

楼主:
不用客气!
因为公司规定技术文件是不能随意公开的,所以图纸我不便上传,你要需要的话留下你的邮箱,我把我最近设计的一款滚针加推力滚子的发给你。不好意思

网友:
呵呵,有问题再来找你,先谢谢

楼主:
看来这方面的问题不多哦

网友:
楼主,您好.我单位在更换CK6140数控车床的中拖板的丝杠时,在丝杠的两端都是"46104"轴承.靠近步进电机的那端是两个,远离步进电机的那端是三个,丝杠的安装固定没有用平面轴承.由于拆卸时没有及时记录.忘记了那两组轴承的安装形式是哪种了"面对面"?"背对背"?为什么是这样?还有,这滚珠丝杠的安装没有用平面轴承,是不是采用平面轴承的话,效果会更好?
  请楼主在百忙之中给于解答,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46104是旧的轴承代号,对应的新代号是 7004 AC,是角接触轴承。这是滚珠丝杠最常用的轴承。平面轴承通常在较大的轴向承载时才会选择使用。对CK6140来说用平面轴承就有点不划算了。一般角接触轴承通常选择背对背的安装形式,刚性大,可以抵抗一定得倾斜力矩,轴承的预加载荷也方便调整。但是如果您的设备两端的轴承座的同轴度不高的话建议采用面对面的安装方式,有一定的调心效果。至于远离电机一端的多出的一个轴承是为了加大轴向承载力的,因为车床X轴丝杠在吃刀受力时的受力方向是向着远离电机的,所以这一侧多一个轴承承载。
    希望我的回复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
衷心感谢"汉武大帝"给予的回答.解开了我心中长时间以来的疑问.
特别对其"跟贴必回"的承诺表示钦佩.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客气了,只要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就ok了

网友:
顶一下,希望有问题的网友能看到.

网友:
再顶一下,希望有问题的网友能看到.

网友:
滚珠丝杠的法兰盘断了怎么办,可不可以把它焊接起来?

网友:
我认为如是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比着原来的法兰盘再做一个也行啊.

楼主(2009-02-11):
不好意思,出差了一段时间,没有来报道 非常抱歉哦!
关于滚珠丝杠的螺母法兰断裂的问题这么长时间没给回复 很是惭愧
滚珠丝杠的螺母 从制作材料上分为两种:1是国内说得轴承钢一类    2是渗碳钢一类
焊接起来不是不可以,但是要注意两点:1是确定材料选择对应的焊接材料和工艺,确保螺母不会发生退火;2是焊接后必须重新对螺母法兰配合用的端面进行加工,保证端面与丝杠轴线的垂直度的要求。
不过我的建议还是重新制作一个为好,焊接的作为临时替代使用,在制作新螺母的这段时间不至于影响生产!

网友:
你好:
请问丝杠装配(一端固定一端支承,在两导轨中间)的方法,最好有图。谢谢!salen1984@sohu.com.这是我的邮箱。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你要的是丝杠两端(固定、支撑)轴承的安装方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我们丝杠安装是一端固定的,一端是支承的安装形式。我想要了解如何将丝杠调好的方法,还有需要什么工装之类的?
非常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的精彩解答,还有群友们的踊跃提问,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好贴必会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
    关于如何在设备上调整好滚珠丝杠的方法的问题,我手头上还真的没有合适的图纸给你,非常抱歉了,这里我只好口头描述一下常用的调整方法:
    最影响滚珠丝杠的正常使用的就是丝杠受到颠覆力矩,换句话说就是丝杠不只是受到轴向力,还受到不正常的扭转力矩或径向力。所以在安装的时候一定要保证的有这几点:1、丝杠两端的轴承座孔与丝杠螺母座孔的同轴度(一般公差取6级或以上) 2、丝杠轴线和丝杠螺母座孔的轴线与导轨轴线的平行度(一般公差不大于0.02/1000mm) 3、螺母座配合端面与螺母座孔轴线的垂直度(一般公差0.01mm,加工时保证)。
    为了保证这几点最常用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将丝杠与轴承座、螺母座连接,螺钉吃劲但不锁紧,以机床工作台为基准打表测量丝杠外圆的上母线和侧母线、按照表的读数进行调整,调整好后直接锁紧打定位销。这一般用于维修、更换、或单机生产的情况;第二种是制作辅助工装配合检测:1是芯棒 2是辅助工作台。为轴承座和螺母座配相应的芯棒(公差等级按照丝杠图纸要求对应)长度一般取300~500mm。辅助工作台可按照机床工作台去除不必要的部分,以一个人能方便推动为准设计;测量时以辅助工作台为基准在导轨上推动测量个部分芯轴的上母线和侧母线,按表的读数进行调整。一般机床生产厂大多是采用的第二种方法

网友:
回答的很精辟 但里面的专用术语大多 我看的不是很明白(我菜鸟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到机床厂待几天就知道了。

网友:
这几天有点事。呵呵。不过还是感谢你的答复。给了我点思路了。

网友:
帮顶一下吧,这位楼主很热心的.

楼主:
自己顶个!别沉了!!

网友:
帮顶一下吧,汉武大帝很热心的.

网友:
附件的相片是我们机床上正在用的丝杆。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丝杆寿命比较短,才用二年丝杆中间部分就磨损严重了。
因为我们是全闭环的机床,丝杆磨损就会产生机床振动。
汉哥帮诊断一下,大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能不能帮我找个类似的装配图,或是有没有更方便的调整方法?
难道非拆螺母不可?

网友:
汉工你好,

       我也有一个关于丝杆联接的小问题。如图所示:

原来的情况是电机轴和丝杆过盈配合,但是装配后同轴性差且不易维修。现在考虑电机轴和丝杆间隙配合,然后中间用1mm的螺丝联接。

网友:
汉哥,你什么时候出差回来啊~~

网友(2009-03-16):
楼主好!
     我是新手,最近经理要我装配如下工作台支架,2丝杠中间用联轴器连接,2头都用2个GB/T301   51310的轴承支撑,但没看到轴承座,有问题吗?另外轴承游隙及丝杠预紧力及精度如何调整,网您及时解答,万分感谢!!!图纸见附件。

网友:
另外尾座上丝杠左端是自由状态吗?请您帮我看下尾座丝杠的安装又要注意些什么呢?期待!图纸见附件。

楼主:
我来了,不好意思哦,很多帖子没有回复了!一直在出差,偏巧笔记本又坏了,原来都是自动登录的,密码都没记住,找了几天才找回来,O(∩_∩)O~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不好意思 让您久等了 最近一直在出差 笔记本又坏了 不好意思哦
你发的图片我看了 你的丝杠是选用的德国力士乐公司的一款单螺母的滚珠丝杠 丝杠是滚轧加工成的 从图片上看你的丝杠的端头形式像是使用在垂直方向的
通常来讲 丝杠的理论设计寿命一般在12000小时以上 也就是说要是全年24小时不停机的情况下也要使用到两年以上 如果寿命达不到的可从以下几方面去考虑
1;机床的使用状况(受力 冲击 环境 温度等)是否比较恶劣
2;润滑条件(是否润滑效果不好或者润滑油量不足)
3;负载(是否长时间工作在超负荷的状态下)
4;额定载荷(重新计算下此轴向的额定载荷和丝杠的额定载荷比较一下是否设计小了)
5;螺母结构(通常单螺母预紧的丝杠的寿命要小与双螺母的,建议改改)
至于丝杠预紧的调整 因为你选用的这款丝杠是单螺母的结构形式 预紧力的调整没有别的方法 只有拆螺母换滚珠!

楼主:
回复 网友F:
再说一下 如果空间允许的话 建议选用规格大一档的丝杠 提高丝杠的额定载荷可以延长丝杠的寿命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好! 让你久等了 不好意思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接触的所有丝杠的连接都是通过联轴器来实现的!我只能凭经验来说 为了减低同轴度误差对丝杠连接的影响那就是减低连接刚性,所以我认为你说的办法应该可行 但是同轴度误差不能太大!过大会引起机构的震动和丝杠转速不平稳。其他的我帮不了你了 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好!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你发的图我看过了,第一张图感觉像是托辊一类的装置,你使用的应该是普通梯形丝杠,你问的轴承座是有的,件13就是,不过采用的是滑动轴承,件4就是滑动轴承的轴套,安装的时候要注意的是一下几点;
1;两侧的轴承座(件13)一定要调整同心,可以一几座的某个加工面或者是在梯形槽上装辅助的平尺一类的装置作为基准来检测,保证两轴承座的内孔同心。
2;安装推力轴承时注意定环和动环不要装反了(靠近件13侧装定环)
3;轴承以你用勾头扳手上紧锁紧螺母,人力紧不动即可。
4;轴承套(件40)需要和丝杠配研,以套在丝杠上能灵活转动间隙小于0.02mm
5;梯形丝杠的精度是加工丝杠时就决定的,你无法调整了。至于你说的预紧对梯形丝杠是没有的,梯形丝杠的螺母和丝杠的配合是有间隙的。
6;两根丝杠应该是一根左旋一根右旋的,中间套筒上的销钉要放到最后,分别确定好两个滚轮的位置以后再打定位销。
我能帮你的就这些了,希望不是太晚,对你还有帮助。

网友:
非常热心的人阿,深深的敬佩~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的第二张图是一个普通的机床尾座,里面的丝杠(图纸左端)就是悬空的,这个装配相对简单,各个零件的加工精度保证了的情况下(安装前复查一遍),按顺序(由内到外)组装就好了。同样就是,件13和丝杠轴也要配研一下,保证转动灵活,同时件10和件13两零件的厚度和应稍小与丝杠右端76长台阶的实际长度(0.1mm以内),其他没什么特别的了

网友:
感谢您的答复!!!
   我20号去装配现场,这2天找了很多装配的资料,总之,没有您直接答复来的快。如此详细的解答让我收益匪浅,愿坛子里的人都以您为榜样就好,每个人都将自己懂得的奉献给新人,中国工业何愁赶不上来啊!
   再次感谢!

网友:
电话我已经记下,有机会去西安的话一定请你吃点小吃。我也会四处出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汉哥大力帮助!
我们的CNC大小丝杆总共超过315根,都是同样的结构。
改规格大一号的丝杆,在不改动丝杆支座的前提下应该是可以的;否则630个支座……       领导也难啊~~
你提出的改用双螺母的丝杆,我明天就向我们的领导提出,应该没有问题。
现在有十多根换下来的丝杆正在送回德国检测,等检测报告回来我马上抄送一份给你。
目前只是将润滑频率从每40分钟一 次改到每20分钟一次。

再次谢谢你!

wujp

网友:
原做汉武大帝的助手,一起帮助解决 社友遇到滚珠丝杠问题.题目

网友:
帮顶一下吧,这位老师很热心的,看看标题就知道了。这帖不能沉啊。

网友:
汉武大帝是个好老师,向您致敬

网友:
下次有问题在请教你.

网友:
楼主的回答很精彩,

网友:
表示钦佩

楼主:
各位过誉了,老师谈不上,只是有点经验和大家共享!

楼主:
这几天终于不用再出差了,消停两天。

网友:
汉大哥也太谦虚了

网友:
目前没有,等有了再问,现行谢过

网友:
您好:
     我单位有台CK6136H的数控车床,机床原来的丝杠的刚性不是太好,在做
不锈钢的时候机床的震动非常大,我想换根丝杠,请问您要换什么类型的丝杠,如何换
呵呵,不好意思,这方面我是新手,多多谅解。谢谢您了!

网友:
请问我公司的提升装置采用nsk2040丝杠,采用的圆锥滚子轴承,这样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好:你说的问题我认为原因可能在机床的整体刚性上,我觉得通过更换丝杠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我也遇见过类似的现象,问题出在刀架上,只能试着改进切屑速度和吃刀量以及车刀的角度来改善加工震动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好:丝杠配圆锥滚子轴承是一种常规的组合形式,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你好:你说的问题我认为原因可能在机床的整体刚性上,我觉得通过更换丝杠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我也遇见过类似的现象,问题出在刀架上,只能试着改进切屑速度和吃刀量以及车刀的角度来 ...
引用 网友D:

非常谢谢您了,我明天让他们试试!

网友:
我这有一台铣床,进给时Y轴有异常,检查其它,估计是丝杠问题,且进给越快越响,现在问题还未觖决!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丝杠的噪音是现在各生产厂比较关注的问题,大家都在通过各种手段开发静音丝杠。
但是现在对丝杠的噪音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通常情况丝杠转速越高声音也就越大,你说的机床Y轴有异常不知道是什么现象,我以前也处理过声音异常的丝杠,大都是丝杠预紧力调整的不合适造成的,适当的增加或降低丝杠的预紧可以改善一点丝杠运行时的噪音,但不能做到全部消除。若是旧机床,丝杠已使用了较长时间了则可能是丝杠磨损造成的,可考虑替换。

网友:
你好:
      请问滚珠丝杠怎么将螺母和丝杠拆开后又重新装配(因为里面有很多铜屑,需要清洗)
                                                                         谢谢指教

楼主(2009-04-20):
回复 网友L:
去云南龙开口水库出差了一周,哪里的宾馆没有网线,耽误你时间了
滚珠丝杠的装配通常是利用辅助的套筒进行的,一般是用铝棒按照丝杠的谷径-0.1~0.2mm作为套筒外径,丝杠轨道结束处的光轴的外径+0.1~0.2mm作为套筒内径加工,将套筒套在端头的光轴上就可将螺母旋到套筒上取出了,很方便的。

网友:
汉大哥,刚刚没有来得及向你请教你一个问题,我现在在四川泸州上班,我们公司的丝杠要是出了故障,就是取出丝杠清洗,若清洗都没有解决问题就换新的丝杠。我想了解了解有没有其他办法对丝杠进行维护,例如丝杠声音很大,丝杠螺母间歇过大或者丝杠运动时发生卡死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L:
滚珠丝杠一般作为设备上的传动和定位功能部件,在使用中还是比较娇气的,虽然通常情况下是不需要进行专门的维护,但要根据你使用的情况!最主要是做好日常的防护工作,滚珠丝杠和轴承一样,一是怕有异物进入,二是怕缺油。只要在正常使用中保证防尘和润滑,那么丝杠一般是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
     对于你讲的,你们的设备要经常清洗丝杠,这是不正常的,建议采取什么措施(比如用丝杠专用的防尘套)增加防护,再者加强润滑力度。

楼主:
回复 网友L:
     至于你讲的 噪音 间隙 卡死等想象 ,若是新丝杠那是丝杠质量有问题,若是旧丝杠那是丝杠磨损严重,建议还是更换为好!

网友:
汉武大帝你有QQ吗?加我34261396。我是做导轨丝杠业务的 。在工作会遇到一些产品问题。好跟您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M:
78052351

网友:
汉大哥
        您好,上次你给我说得装配丝杠的方法我今天进行了实践,但是出了个问题,刚刚下班就来社区向您请教。我把做好的薄壁套装在丝杠的光杆上,在套上螺母,接下来就出现问题,螺母和薄壁套不同轴,将滚珠放进去时滚珠要掉出来,我想是不是还需要一个定位装置才可以装。最后我没有办法只好用很土的方法,用黄油涂在螺母上,将丝杠一颗颗的装上去,再将薄壁套装入螺母中,接下来选入丝杠。我的方法太慢,而且要是遇上黄油粘不住的滚珠岂不是没有办法。感谢汉大哥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L:
呵呵 我疏忽了 抱歉  因我装配的多了 所以有个套就行 想你们还不熟练的时候可以再做一个附件 我们叫托盘 就像一个盘子 中间有一个通孔 直径就是套筒的外径 和这个通孔同时加工一个台阶园 直径就是螺母的外径大个几十丝深度5mm就行 这样可以把螺母卡在这个台阶园里面就不会出现你说的不同心的情况了 托盘的外径你就随意了 比螺母的直径大就好了托盘的厚度我们通常选15~20mm 这样你装起来就很方便了

网友:
安装丝杆的时候,怎么校丝杆和导轨的平行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汉大哥

网友:
汉大哥 若是我要更换滚珠,滚珠的公差应该是多少呢?我拆下来的滚珠直径是4MM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导轨安装好后 做辅助工作台 测量丝杠的上母线和侧母线

楼主:
回复 网友L:
滚珠丝杠用的滚珠的级别较普通轴承的级别要高 通常轴承用的是G40级的而丝杠用的是G10级的 规格是以微米为单位区分的 在装配的时候用不同直径的(差别不过几微米)滚珠来试装 达到你所需要的运行效果和预紧力才算ok

网友:
汉大哥,你好。我现在已经按照你给我说得方法把滚珠拆下后又重新装上,我有个想法,我想在泸州搞专门的丝杆维护,很想搞点丝杠维护方面的资料学习学习,在泸州还没有专门的丝杠维护,很多公司的丝杠拆下来就只有跟换,我感觉丝杆维修还是一个不错的行当。现在我想问您,购买滚珠的情况。我已经加了你的QQ,可能你一直很忙没有见到你上网!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你好 最近出差铰多 下周又要去沈阳 上网的时间是少了点
你说的丝杠维修的想法确实不错,我以前也想过,但是困难也不少!主要是信息不多,大家对丝杠维修的需求也不强!其实很多设备上的丝杠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精度啊间隙啊等方面出现问题的时候是可以通过维修来解决的。但是多数厂家选择的是更换新的丝杠,对维修还是不信任,或者还是拿到生产厂去修,你要在这方面做很多工作了!呵呵
    至于维修需要的工具和设备也不少!因为丝杠发生故障的原因很多,不只是能通过更换滚珠就能全部解决的,至于滚珠国内的青岛、常州、武汉倒是有生产厂,只是你维修时少量的订货不容易买到,而且滚珠的规格非常多,可是要投入一笔了,吼吼

网友(2009-05-20):
楼主你好:
我们单位有几台CJK6140A数控车床,X方向尺寸不稳定,能介绍一下可能存在原因吗?

楼主:
回复 网友O:
朋友 你好 cjk6140属于经济型数控车 一般采用半闭环的控制方式
你说的x轴向的尺寸不稳定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是你加工出来的零件的尺寸不稳定 还是用激光干涉仪检测x轴的数据不稳定 再或是你采用你什么其他的检测方式检测的数据不稳定?

网友:
汉大哥 如果我把滚珠取下来 那用什么办法上回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事你取滚珠干嘛呢 玩啊 哈哈 开玩笑
滚珠丝杠因反向器的不同有很多的装配方式 最原始的就是拿润滑脂粘了 熟练的可以一颗颗灌进去 麻烦点的就是做个辅助的工装(通俗的讲就是假轴)
你要是不小心掉了几颗可以试着螺母转到丝杠端头 一颗颗灌进去
要是试验或装几根就做个工装吧

网友:
真金不怕火炼,佩服。

网友:
谢谢了 大家有什么疑问快提啊 汉大哥可是个热心人那

网友:
楼主还在吗  我有一台90年的日本数控仿形铣床   头几天学生上课时撞机了   现在三轴移动时的声音很大  我怀疑是滚珠丝杠有问题, 想彻底维修一下  不知道需要花多少钱   还有就是这个机床  是日本丰田送给我我们的  国内没有使用的  维修和更换备件很困难的

网友:
请楼主帮忙分析一下  异响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P:
你好;撞机后着重检查的就是几处丝杠、螺母座、轴承、轴承座、联轴器,看看有没有松动、位移等异常情况,判断异常声音的来源是丝杠还是轴承?是什么类型的声音!震动声?尖啸声还是金属的摩擦声?
震动的声音可能是某处松动、传动功能件位置变化引起的
尖啸声或金属的摩擦声就可能是有零件损坏了
再有若是撞机的很严重 不排除丝杠弯曲而产生震动

至于维修的费用就不好说了,看损坏的情况而定了,就丝杠而言几百到上千都可能的。其他的我就不了解了

网友:
楼主是生产什么品牌的,我们都采用BILS的

网友:
很好
回答的很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Q:
呵呵 越说越近了
小客官是哪里的
我以前就是给BLIS做客服的

网友:
79# 汉武大帝

网友:
首先谢谢大帝!是机床加工出来的工件X方向尺寸不稳定,每个工件都要改程序,弄不好工件就报废了。

楼主:
91# zhaomin1612 你好;x方向加工尺寸不稳定在除去刀具等因素的影响下,单从丝杠上来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你可以做相应的检查:首先是反向间隙,一般反向间隙x轴不应大于0.01mm;第二是检查丝杠的精度,检查下是否丝杠磨损了精度达不到了,通常定位精度在0.012,重复定位精度0.008;第三是检查丝杠热变形,如果机床x轴丝杠采用的不是预拉伸的安装方式,那么丝杠的热变形对加工精度的影响很大,可打表检测一下,通常是运行10~15分钟后丝杠的热变形就趋于稳定了。
先检测这几方面吧,有别的情况的话再讨论

网友:
汉大哥真是太有才了 不服不行啊

网友:
帮顶一下吧,汉武大帝很热心的,有问必答。

网友:
再帮顶一下,希望有问题的社友能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D:
问题处理完了!谢谢大哥(大姐?)

网友:
汉哥   谢谢你的建议   我的那个数控仿形铣床  我已经把三轴分解了。经初步判断丝杠 轴承都没有问题,但伺服电机的声音不正常,拿到外边检测后  电机的声音又变成正常了   拿回来一和这个机床连接   电机的声音有不正常了   你帮我分析一下能是什么原因    放大器还是  主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P:
不好意思,伺服这方面我可是门外汉了,帮不了你!抱歉

网友(2009-06-30):
支持下汉大哥

网友(2009-08-06):
1.请问装配丝母时怎样控制论预紧力,如何操作?
2.是不是在垂直状态下丝母都可以仅受重力从丝杠上自由滑下?

网友:
楼主有没有关于滚珠丝杆的轴端安装方式的照片。或者图纸qijinluwwx@yahoo.com.cn

楼主:
滚珠丝杠的预紧方式有很多种,最常用的是调整垫片的预紧方式,其他的还有螺纹预紧、齿差式预紧、隔圈式预紧、变位导程预紧以及加大钢珠预紧等很多方式,有些公司还有自己专利的预紧方式。
      所以你要调整螺母的预紧力,首先要清楚你所用的丝杠螺母的预紧方式。比如,若是通过调整垫片预紧的就可以通过改变垫片厚度来加大或减小预紧力,儿若是齿差式预紧只要调整相配合齿轮的角向位置就可以改变预紧力。
      因为滚珠丝杠是不能自锁的,所以丝杠在垂直状态下螺母会自行下滑的,但是如果螺母施加了一定的预紧力的话,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有时螺母也可也保持静止。

楼主:
回复 网友R:
我下来搜集一下给你,目前手上没有现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了

网友:
大侠你好,直径63长1500的丝杠,一端固定一端支承,在正常情况下丝杠应该有多大的下垂量?谢谢,如下垂量太大,如何克服。

网友:
帮顶一下,汉武老师很热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S:
不好意思,这两天出去没拿电脑,耽误你了
你的丝杠的导程没说 滚珠直径也不知道 我就按常用的63x10滚珠7毫米帮你算了一下 中间的下垂量应该不超过0.005毫米

楼主:
回复 网友R:
轴端的支撑形式已发到你的邮箱 请查收

网友:
帮顶一下,汉武大帝很热心的。真的是跟贴必回。有问必答。

网友:
汉老师好,我是新手什么都不懂,现在想问一下,您在帖子里提到的测丝杠上母线和侧母线,这个怎么测量啊?丝杠上有螺纹啊,怎么测量呢?

网友:
顶楼主一个,问个丝杆加工问题。

想用铝基碳化硅复合材料加工一个长约500mm,轴颈在15mm左右的梯形螺纹丝杆,有没有人做过用这种材料加工的呢?

选用这种材料的出发点在于耐磨、低热膨胀系数,适合于真空环境使用。

楼主:
你好: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行业 通常在机床行业里面安装丝杠的时候都要通过检测丝杠的上、侧母线来测定丝杠相对于机床导轨和两端轴承座的平行度 同轴度;一般各厂家都有自己专用的辅助工装来辅助测量丝杠上、侧方向各齿的最高点,通过表的读数来相对的确定丝杠母线的位置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T:
你好 :对于你提到的铝基碳化硅复合材料我接触的不多,我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听学校的老师提到过用类似的材料来加工发动机的活塞,学校实验的靶机的发动机有试验过类似的材料,但是用来加工丝杠还是第一次听说,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抱歉了!

网友:
请问楼主,我单位一调整用的丝杠大约吊5吨重物(强度应没有问题),经常断裂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U:
你的问题我不太明白 既然强度没问题那怎么会断呢 能详细描述一下你的设备的具体情况吗速度、受力、冲击、断裂截面形式、断裂的位置等等越详细越好

网友(2009-09-05):
否发几个丝杠的轴承座零件图和装配图,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V:
我搜集一下吧 手上没有现成的

网友:
老师的回答很细致,很认真,让人佩服,赞个!

楼主:
回复 网友W:
别叫老师 不过是个普通的技术人员 有问题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
今天公司有台数控丝杆出了问题(一个螺母可以很顺利的旋到丝杆上去 而另一个只能进一圈滚珠然后怎么也旋不进了)我向汉大哥打电话请教 汉大哥不厌其烦的向我解释出现这个问题的种种可能性 由于我水平关系 虽然装上了 但手感和前面那个相差很多 在这里对汉大哥乐意助人的精神表示敬佩 谢谢你了 汉大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帮到你什么 不用客气

网友:
有两个问题有请老大解答:
1.滚珠丝杠或线轨滑块上不小心遗失了1-2个滚珠,可否用同型号丝杠螺母或滑块上的钢珠代替?有人说每个螺母和滑块上的钢珠都是唯一的。
2.滚珠丝杠在高精度场合使用过程中是否都需要消除螺母和丝杠之间的间隙。用什麽办法最有效?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X:
1》是的,通常情况下 ,丝杠所用的滚珠是唯一的, 没有互换性。如果是不小心掉落了1、2颗珠子宁肯继续使用,也不要胡乱配珠子,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掉的珠子多了可不行,最好请专业人士帮你维修。
2》是的 丝杠和导轨为了提高运行和定位精度,都是要消除间隙的,最常用和有效的方法就是预紧,在丝杠螺母和丝杠之间施加一定的预紧力。

网友:
非常感谢老大, 对第二个问题预紧可以通过配滚珠的方式解决,这是在丝杠制造商那完成的。在使用方这边如何实现预紧?资料上有介绍一些使用双螺母消除间隙的办法。感觉实际操作起来不方便。不知您有何高招?

网友:
我想问下汉工:
我们公司的丝杆,在运行一段时间后,丝杆上用毛巾擦,会有一些闪亮的碎片,我想问下,这是不是丝杆磨损,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这一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X:
是的,滚珠丝杠的预紧通常是由生产厂家来实现的,一般使用方是不太容易调整,但也不是完全不能调整 ,只要丝杠的磨损不是很严重,而且是双螺母的,在了解丝杠的预紧方法的情况下就可以自己进行调整 ,不过简单与否要看丝杠设计的方式了!我们公司采用的预紧方式就要简单的多,是要能看见螺母 ,能有插内六角扳手的空间就可以调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Y:
不是 这不是丝杠磨损造成的 这通常是由反向器磨损和钢珠磨损产生的,反向器磨损产生这种现象的情况居多,特别是用金属加工出来的反向器,但一般影响不是很大,我见过有这种现象的丝杠也能用3年多,多注意润滑吧!排除只有退回原生产厂,让他们解决了,你们自己一般没有解决的办法的!

网友:
同回111楼。
其实,我们现场维修,就是用桥板和百分表检查母线与导轨的平行。
百分表用磁力表架吸到桥板上,表头压在丝杠的牙型表面,少吃表,然后推桥板前后运动,表针跳来跳去的,很容易把母线拉直,一般这种方法, 0.02-0.05的平行度没问题。

网友:
不知道版主在直线导轨安装方面是否也比较了解?我现在在一类设备上出现导轨安装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网友:
汉武大帝您好
     要是能发些装配和调整丝杠的图片视频就更好啦    越详细越好  这是件于国于民的好事

                      期待

楼主(2009-10-09):
大家双节过的好!收假了 回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网友:
汉武大侠我想问一下你了解行星滚柱丝杠吗?知道国内哪家做这个产品实力比较强一些。有相关的质料吗?先在这里感谢了。

网友:
行星滚柱丝杠  山东博特在做。

网友:
看来楼住研究的很深啊,目前国人专心技术的不多见了!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当铜丝母磨损较大时会影响自锁性能么,既磨擦系数会变么。此传动副的中径480mm,梯形螺纹,材质因该是铝青铜(因为是重载1500吨左右)磨损量4mm。谢谢!

网友:
帮顶一下吧,汉武大帝很热心的,希望有需求的社友能看到这个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M:
你好
     行星滚柱丝杠于普通梯形丝杠 及滚珠丝杠的传动方式相近似,但又不同于普通梯形丝杠的线接触滑动摩擦或滚珠丝杠的点接触滚动摩擦,他是在主丝杠周围平均分布6到8个螺纹滚柱丝杠,使之同时具备了梯形丝杠线接触承载力大和滚珠丝杠滚动摩擦传动效率高的优点,特别适合于那些要求承载力大、运行速度高、工作条件恶劣的场合,加之它可以类似于滚珠丝杠一样预紧且丝杠、螺母、滚柱表面都可通过热处理提高硬度,所以也能获得较高的定位精度和使用寿命。
     具体的参数需要查看各公司的样本 我手上只有SKF三角螺纹的。
     国内我知道的有山东博特和南京优列涅夫在研究生产,其他厂家不是很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Z:
你好
     你的问题我倒还真没有深入的研究过,只是理论上的,摩擦系数只是和接触的材料有关系,但实际中受润滑条件、接触面的粗糙度、温度、湿度的影响有多大还没研究过,只是理论上讲,丝杠能否自锁只是和制造丝杠的两种材料的摩擦系数所对应的摩擦角识大于还是小于螺旋升角有关系,丝杆磨损了,螺旋升角没变的话,我认为不会影响到丝杠的自锁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回答,等我将丝母拆下来后再检测一下

网友(2010-04-10):
汉工您好: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我使用一个滚珠丝杠(上银)和2个线性滑块做一个垂直升降台(承载100公斤),请问如何选择滚珠螺杆的直径和滑块的大小?

网友:
顶一下,希望大家都能看到“跟贴必回”这个帖子。汉武大帝很热心的。

网友(2010-05-25):
别说叫老师,就是叫专家也不过分,我太佩服了!

网友:
滚珠丝杠螺母的CAD简化画法怎么画啊,和剖面画法,我找了好多资料都找不到画法,楼主能截图给我看下吗,有没有尺寸都没关系 谢谢 我的邮箱是279415637@qq.com

网友:
楼主是位高手佬,以后telescope向大侠请教.大侠何处供职,

网友:
怎么大侠没有踪影了。

网友(2010-07-17):
请教一下, 我们用的是上银丝杆C0级,背隙要调到2个微米,不能补,如何做到,与那些方面有关,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发给我邮箱。wurandy@126.com.
我们用NSK和THK滚珠丝杆较多

网友:
好帖子,顶起来~当前长度: 15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2010-09-17):
请教楼主几个行星滚柱丝杠的疑惑:

1."16"楼的2个图分别示意的两种行星滚柱丝杠结构中,行星滚柱在工作中会分别与推杆的外螺纹或螺母的内螺纹啮合,并沿周向滚动,但轴向必然需要保持相对静止,既然存在螺纹啮合关系,难到不会像螺钉螺母咬合旋转时那样同时发生轴向移动吗?
2.都说行星滚柱丝杠的螺母用多头螺纹,行星滚柱用单头螺纹,请问螺母的螺纹头数与行星滚柱的数量相关,还是与螺母和行星滚柱的公称直径之比相关?
3.行星滚柱为右旋螺纹时,螺母的螺纹旋向似乎也应该是右旋,对吗?丝杠的螺纹旋向又如何?看Rollvis和SKF的样本图例,似乎丝杠也是右旋,感觉与行星滚柱在啮合点处旋向恰好相反,似乎为左旋更合理,不知楼主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4.螺母和行星滚柱的螺旋角应该可以保持一致,但不同导程的丝杠与行星滚柱的螺旋角该如何保证一致?难道不一致也能“正常”工作?

谢谢!

网友:
顶一下 好贴 别沉下去

网友:
义务顶贴,绝不能沉。

网友(2010-10-20):
请问楼主,我想利用一根滚珠丝杠副来产生30吨的压力,丝杠的直径能打到多大呢?重载丝杠与普通丝杠有啥区别呢?首先谢谢你。

网友(2010-12-13):
楼主怎么不来了,好想你啊!

网友(2011-11-13):
这样热人的人值得敬佩。

网友:
用一丝杆带动物料上下物料很小,可是不稳定电机经常过载,应该是零件加工不好,用什么方法解决最简单????

网友(2012-01-08):
问一下为什么滚珠丝杆的防尘罩老跑出来?

网友AA(2012-03-15):
丝杆轴承座底面有必要加键槽定位吗?既然丝杆需要调整和导轨的平行度,那岂不是床身的对应键槽要等平行度调整到位后现场加工?
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操作的?我是指丝杆调整到位后怎么定位紧固。

另外我觉得丝杆导轨的平行度怎么测也是一个问题,是不是专用工具是必须的?

网友:
大帝好长时间不在,难得一见啊

网友:
十字拖板中丝杆受力弯曲,螺帽崩断,一般使用,不需要精度,只求顺畅,如何修复,

网友:
接163层,我用榔头校直丝杆,螺帽半截就半截,想将就用,还没装配,静待后音

网友(2012-04-27):
请请教下,怎样消除丝杠的装配间隙。还有就是丝杠本身的间隙如果超差,可以消除吗?谢谢。

网友:
好心人真是很多, 祝福这些好心的前辈, 一生平安

网友:
楼主您好!鄙人设计的一个丝杆支撑是下端用一对角接触球轴承,上端直接连通过式减速机 请问这样合理吗?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没

网友(2014-04-22):
引用 网友AA:
丝杆轴承座底面有必要加键槽定位吗?既然丝杆需要调整和导轨的平行度,那岂不是床身的对应键槽要等平行度调 ...

销子

网友(2014-10-09):
好久不见帝哥了。

网友:
大神,膜拜。顶!

网友(2015-11-28):
为楼主的热心肠和专业点赞。

网友(2016-04-03):
丝杠电机端角接触轴承背对背安装,丝杠上有螺纹,安装锁母固定轴承,请问锁母的紧固时如何确定力矩?

网友(2016-06-01):
大帝哥,你好
      我们这边有一台FANUC18i的加工中心,该台设备加工孔1和孔2,孔1相对基准位置度没有问题,孔2以孔1为基准,但孔2  X方向的位置度相对于基准总是不稳定,Y方向位置度没有问题。以下是措施,但问题没有解决,问一下还有哪方面原因
1.夹具没有问题
2.降低孔的定位速度NOK
3.X方向重复定位精度0.01mm之内
4.屏蔽X轴光栅尺NOK,更换X轴丝杠NOK
5.测量丝杠的平行度没有问题
6.更换SDU/NCU无改善

网友(2019-08-07):
你好请问对于磨制丝杠在一特定范围内磨损较大造成重复定位进度超差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2022-11-07):
对安装有些疑惑,丝杆的预拉伸怎样达到要求

网友:
专业,大咖

网友(2023-06-16):
大侠,你好,关于丝杠有些问题:
我附了两张图,一张图是thk的选型实例,图上显示是垂直使用丝杠,负载一共50kg,最后算出来可以使用直径15导程10的丝杠,电机功率400w;图二是常规丝杠模组上的使用条件,同样是外径16导程10的丝杠,垂直使用下最大负载是8kg和22kg。是什么限制这些丝杠模组的负载能力呢?同样是400w的电机和直径差不多的丝杠,为什么负载能力差别那么大?是里面的滑轨吗?我也工作好多年了,平时选丝杠也是根据经验来的,很多时候看看跨距,负载和速度对于选多大的丝杠基本心理有数了,可是要是认真核算,我也是糊里糊涂。我觉得丝杠的承载能力应该是很大的,顶汽车那丝杠直径也没多粗,不过那时t型丝杠。一直不理解那些气缸模组的承载能力为什么那么低。

网友(2023-10-31):
感谢楼主的精彩解答,还有群友们的踊跃提问,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好贴必回

网友(2024-03-22):
15年了还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