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冬天和夏天用的油牌号不一样吗?

楼主(2008-12-09):
求助:大家来讨论一下

网友:
不可能不一样吧

网友:
柴油车冬天要根据温度使用油号,柴油的油号就是它的凝固点,如气温零下10度要用-20#油。夏天就用0#
去年冰灾时广东北上的汽车因为柴油结冰很多都动不了,堵在路上,没办法只有推倒在路边了。
汽油油号是它的辛烷值,它的凝固点很低。

楼主:
谢谢了啊,真的谢谢了

网友:
柴油发动机是根据温度来选择牌号,汽油发动机就不受温度影响

网友:
柴油主要根据合适的温度,选择自己需要的,因为凝点越低,价格越贵;汽油是辛烷值越高越贵,但它不与温度有关。

网友:
中高档车型,一般都加97# ,稍微低一点的就加93#就可以了 。这个应该不论冬夏都可以!

         我儿时在农村长大,家里用一般用的农用车(指小型的农营车类),一般都是烧柴油,个别的在不同情况下对汽油一起用.目的是为了经济!特别是在冬天,因为冬天用的油号是很贵的!
    汽车喝什么油,压缩比说了算。一般压缩比越大的要求汽油标号越高。通常,压缩比在7.5-8.0应选用90-93号车用汽油;压缩比8.0-8.5应选90-93号车用汽油;压缩比在8.5-9.0应选93-95号车用汽油;压缩比在9.5-10.0应选用95-97号汽油。低压缩比加了高辛烷值的汽油不会有问题,只是价格贵点而已,好处是比较清洁。具体你的车到底选用什么标号的汽油,在说明书上都有写明,按照说明书加油是不会错的!

附:     (压缩比的概念)
     汽车选择汽油标号的首要标准就是发动机的压缩比,也是当代汽车的核心节能指标。引擎的运行是由汽缸的“吸气——压缩——燃烧——排气——吸气”这样周而复始的运动所组成,活塞在行程的最远点和最近点时的汽缸体积之比就是压缩比。降低油耗的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方法就是提高发动机的压缩比。提高压缩比只是改变活塞行程,混合油气压缩得越厉害,它燃烧的反作用也越大,燃烧越充分。但压缩比不是轻易能动的,因为得有另一个指标配合,即汽油的抗爆性指标,亦称辛烷值,即汽油标号。

网友:
同意意见

网友:
书上都用写的嘛,就是柴油有区别,汽油只是抗暴性能..........到是防冻液要注意一下

网友(2009-01-09):
请问有在干摩擦片式离合器有研究的专家没有,有的话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