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弧焊的工艺参数

楼主(2008-12-09):
(1)焊接电流
焊接电流是根据板厚或熔透要求来选定。焊接电流过小,难于形成小孔效应:焊接电流
增大,等离子弧穿透能力增大,但电流过大会造成熔池金属因小孔直径过大而坠落,难以形
成合格焊缝,甚至引起双弧,损伤喷嘴并破坏焊接过程的稳定性。因此,在喷嘴结构确定
后,为了获得稳定的小孔焊接过程,焊接电流只能在某一个合适的范围内选择,而且这个范
围与离子气的流量有关。
(2)焊接速度
焊接速度应根据等离子气流量及焊接电流来选择。其他条件一定时,如果焊接速度增
大,焊接热输入减小,小孔直径随之减小,直至消失,失去小孔效应。如果焊接速度太低,
母材过热,小孔扩大,熔池金属容易坠落,甚至造成焊缝凹陷、熔池泄漏现象。因此,焊接
速度、离子气流量及焊接电流等这三个工艺参数应相互匹配。
(3)喷嘴离工件的距离
· 喷嘴离工件的距离过大,熔透能力降低:距离过小,易造成喷嘴被飞溅物堵塞,破坏喷
嘴正常工作。喷嘴离工件的距离一般取3~8mm。与钨极氩弧焊相比,喷嘴距离变化对焊接
质量的影响不太敏感。
(4)等离于气及流量
等离子气及保护气体通常根据被焊金属及电流大小来选择。大电流等离子弧焊接时,等
离子气及保护气体通常采取相同的气体,否则电弧的稳定性将变差。小电流等离子弧焊接通
常采用纯氩气作等离子气。这是因为氧气的电离电压较低,可保证电弧引燃容易。
离子气流量决定了等离子流力和熔透能力。等离子气的流量越大,熔透能力越大。但等
离子气流量过大会使小孔直径过大而不能保证焊缝成形。因此,应根据喷嘴直径、等离子气
的种类、焊接电流及焊接速度选择适当的离子气流量。利用熔人法焊接时,应适当降低等离
子气流量,以减小等离子流力。
保护气体流量应根据焊接电流及等离子气流量来选择。在一定的离子气流量下,保护气
体流量太大,会导致气流的紊乱,影响电弧稳定性和保护效果。而保护气体流量太小,保护
效果也不好,因此,保护气体流量应与等离子气流量保持适当的比例。
小孔型焊接保护气体流量一般在15~30L/min范围内。采用较小的等离子气流量焊接
时,电弧的等离子流力减小,电弧的穿透能力降低,只能熔化工件,形不成小孔,焊缝成形
过程与TIG焊相似。这种方法称为熔入型等离子弧焊接,适用于薄板、多层焊的盖面焊及
角焊缝的焊接。
(5)引弧及收弧
板厚小于3mm时,可直接在工件上引弧和收弧。利用穿孔法焊接厚板时,引弧及熄弧
处容易产生气孔、下凹等缺陷。对于直缝,可采用引弧板及熄弧板来解决这个问题。先在引
弧板上形成小孔,然后再过渡到工件上去,最后将小孔闭合在熄弧板上。
大厚度的环缝,不便加引弧板和收弧板时,应采取焊接电流和离子气递增和递减的办法
在工件上起弧,完成引弧建立小孔并利用电流和离子气流量衰减法来收弧闭合小孔。
(6)接头形式和装配要求
工件厚度大于1.6mm时,小于表1-1列举的厚度时,采用I形坡口,用穿孔法单面焊双面成形一次焊透。工件厚度大于表1-1列举的数值时,根据厚度不同,可开V形、U形
或双V形、双U形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