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伺服电机选型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09):
一个伺服电机选型问题
现有一个伺服系统,机械部分是,中间滚珠丝杠(直径25*220)两边线性滑轨,上面负重30公斤,只起定位作用,不受外力,不准备用同步带减速,用联轴器.想用安川伺服电机,不懂得选用.请教各位大侠.不知道400W的够不够用,该电机的额定扭矩是1.27N.M.谢谢

网友:
应该足够了,准确算的话,不知道你的导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