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把CAD图纸导入CATIA?

楼主(2008-12-09):
有些图很麻烦,能否把CAD图纸直接应该于CATIA呢?

楼主:
才知道能把DXF格式的CAD图导入!

网友(2009-10-06):
可以直接把DWG直接用CATIA打开的

网友(2009-11-16):
可以的,用DWG格式就好,不过VISTA可能有些问题

网友:
可以的,另存时转化一下格式就行了

网友:
可以的,dwg.dxf

网友(2013-06-01):
长知识了

网友:
我用的是r17  要把图纸保存为2004版本之后直接打开 在复制到草图就好了

网友(2018-04-25):
l来学习了一波

网友(2018-08-28):
意思是能用cad画草图再用catia拉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