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典型问题汇总---讨论

楼主(2008-12-09):
各位钣金同仁,在工作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典型问题,在这里一同提出,一同讨论!

网友(2009-01-11):
一起等待,

网友:
最好能够找到切实可用的钣金展开软件,论坛里许多相关的软件都不能用

网友:
Autopol 这个软件还行,也有破解版的.

网友(2009-04-19):
我现在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展开一些特殊的角度

网友:
我也做下来等待学习

网友:
钣金加工最麻烦就是板料
在折多道弯后公差不好控制和掌握
往往折到最后公差太大
达不到设计的要求
不知道谁有好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我的经验是控制主要的尺寸,把公差放在影响不大的那边

网友:
我非常同意深维的看法,应为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焊接变形问题,也是困扰我很多的问题
我们现在 这里主要是上工装,但不是量产的产品就很头疼,上工装投入太大,不用又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
关于不锈钢钣金加工的问题,希望各位能提点

网友:
钣金加工中的表面保护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
我们也是是控制主要的尺寸,把公差放在影响不大的那边
可是遇到特殊情况
都需要保证时
就难办了

网友:
请问怎样控制主要尺寸,怎样作处理。实际在出图的时候,主要和次要的尺寸都是要给公差的呀,我个人认为还应该是在折弯这道工序上由工人师傅自己控制,弯一刀测一刀,然后作相应的调整。作为设计人员只能人为的在图纸上体现主要尺寸了,要不每个尺寸都处理的话,做大机柜的时候不会乱吗?   希望能给予回答,我是一名刚刚入行的新手。望指教,谢谢

网友:
我个人觉得先要在下料时保证板材的尺寸精度,这很关键。只有下料尺寸精度做好了,板材在进行冲压时才能保证工艺孔的位置精度,如果是精度要求高的钣金件这很主要。这样才能保证折弯的精度。当然,先保证主要尺寸的折弯方案也很好地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比较难做到很好的钣金件尺寸精度,所于在各个工序中都要去把关。

网友:
也要根据你所生产的钣金产品来确定的.如里折弯多的话,那就先确定折弯顺序然后再来控制主要尺寸.我想也是折一个测一个.如里折弯公差要求告别严的话,那就用专用模具了.

网友(2009-06-07):
俺怎么才能下载呢?

网友:
我的职务是外协那块。最头痛的是工期不准时。

网友:
孔,最后安装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孔位对不上(有误差),不知道你们是否也有这个问题?孔是不是可以在安装时在来开呢?

网友(2009-07-09):
焊接变形太大

网友(2010-01-20):
焊接变形太大, x% R- B" g  P5 t
有同感!!

网友:
我觉得电脑的U盘的哪个接口(外壳)的模具不是很好做。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发来讨论一 下呀。

网友:
谁能告诉我,板金转弯的公差是多少。

网友:
我们一般按折一道弯+/-0.2mm控制。

网友(2010-03-10):
讨论的很少呢,我是初入门

网友:
可惜我做的是钣金,貌似不一样

网友(2010-04-09):
看来没有什么高手在讨论啊!希望多有大仙来做客啊!~

网友:
当折弯不是用折弯折时,产品在折弯后回弹的问题不知道各位是如何解决的?望各位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否意思是用模具成型?模具加回弹量,减小模具成型角R,加大压边力。

网友:
多说些来听听 学习中中中中

网友:
不断试折弯
不断调整
时间长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
焊接变形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设计不合理,不用满焊的满焊了,另一个是焊工的技术,好的焊工根据经验先焊哪,再焊哪,然后一点点加焊,这样的变形会很小。
如果一定要满焊防水,如一些户外的机柜,可以先压一个断差台阶,采用搭边的方式,中间涂焊接密封胶。然后再段焊。可以减少焊接变形的。

网友:
展开的特殊角度一般都有一个工式的。实在搞不明白就用中性层。薄板中性层是0.5T。厚板的是0.4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