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飞转的锯片碰到手时瞬间停止?锯片最好还能自动缩回进一步减少伤害?

楼主(2008-12-09):
呵呵,换个说法吸引一下眼球而已。直接公布答案的帖子似乎没有太多的人关注。

顺便看了一下,木工机械版块里好像没有关于这个的消息,所以想在此推动一下。

感兴趣的可以试着想想看,这个要求能够实现么?

虽然这里有一个方案(已经快十年之久了),可是最好先别急着看哦: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99229
期待咱中国人能拿出更好的方案。  如果你当真有了好主意,那就赚了。

网友:
上面高手场里就有啊。

网友:
不太现实吧,检测时是不是已割上了?
只能是减小伤害程度吧

网友:
手根本就不能碰到锯片,才是最根本的。
指望手碰上再去刹车,不现实

网友:
楼主玩的就是心跳?

网友:
汽车火车也可以一制动就马上停下来了
碰到片肯定会有伤害,只是伤害程度问题,更多的是防止人手被动卷进去的更大伤害吧?

网友:
国外已经有这样的产品了

网友:
赶紧去看下,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谢谢楼主

网友(2009-02-09):

国外已经有这样的产品了

网友:
国外有这种产品了,我曾在一次2008Solidworks软年介绍会上看到这样一个设计和实物运作的录像.

网友:
世界真奇妙啊!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做不到的!

网友:
流血是避免不了了,能保住手指.
要完全避免受伤得有视觉系统,识别锔片与人体之间的安全距离,一旦进入危险区域立即抱死刹车.

网友:
国外是有这种产品,但手碰到还是会伤的,只是破皮而已,切不断手指。
以前看书看过,记得国外的好像是利用的人手和木材的材料差别控制的。
能不能利用人体红外感应原理,靠人体感应开关来控制,人手已接近一定范围就停(可加强制停机)

网友:
偶也想知道,请问叫什么机器呢? 不会说加装“光栅”吧!

网友:
各位网友好!
.

因为,这台设备采用的是“接触传感原理”,而不是“接近传感原理”!
所以,从情况看,应该采用的是“高灵敏度的漏电保护器”原理。
.
只要将附图中的参数改一下,让其检测电压在40V左右,既可。
.
syw  090212---0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