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车床加工偏心轴,太慢.有没有更快的方法?---请教

楼主(2008-12-09):
现在用车床加工偏心轴,太慢.有没有更快的方法?请指教.谢谢!

网友:
具体怎么个满法?基本的加工原理和动作不会变,只能在刀具和切削转速上下功夫。在车偏心轮时,内侧两个面可以用两把车刀同时进给,两把刀的距离就是偏心轴的长度,这样能提高一点效率。或者你更换曲轴材料,锻钢的换成球墨铸铁的,在强度允许范围内的话。能大大提高切削效率

网友:
楼主描述太简单,感觉可能是工装有问题,如果设计好工装,不会太慢的。

网友:
车床加工偏心轴是不慢的。是不是你的工装不好?

网友(2009-06-09):
设计好工装,不会太慢的

网友(2010-06-22):
可以通过设计偏心夹具,提高装夹时间。如果是加工时间太慢的话,可以通过优化加工刀具等。

网友:
对,车偏心零件重在工装夹具,装夹好了,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对,车偏心零件重在工装夹具,装夹好了,效果是一样的。
引用 网友A:

七楼答得很好,关键是工装夹具,俺在这里学习了。

网友:
具体工件具体分析,……

网友(2010-07-23):
加强动平衡,选用主轴大的机床,加上森精机级别的导轨刀塔,在刀片允许范围内要多快开多快。不过车确实限制了速度,不知道坛子里有更好的加工方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