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加工圆球---请教

楼主(2008-12-09):
我们最近老师实训的是圆球。我老是加工不好,每次都加工成圆锥了,快考试了都快急死我了。我们实训的车床是CZ1340。和CZ6140的车床差不多,请各位前辈告诉我那中拖把和小拖把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转速来运动。谢谢拉各位前辈,,

网友:
这个基本没窍门的,只有靠勤学苦练了,很多专门干车床的都不一定能车好
中拖把和小拖把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转速来运动,按园的轨迹函数来运动(说了等于白说)。。。

网友:
你也可以用大托板和中托板《到后面在用中小托板

网友:
凭你们学生实习几天就想做好圆,好象不可能

网友:
呵呵,大二的时候我用C630车出来过大力神杯,你刀Y轴走位不对.或者你可以把你的车刀磨2成你要车的球的圆弧的弧度,一段一段的车.实习老师要求不严格的.

网友:
走车的时候,两手的速度要基本一样,我在炼的时候可是费了了不少的功夫!
在刀开始碰到工件的时候,到走刀结束,过程一定要连续!别中间停顿,要不就会初相坑了!

网友:
我们金工实习的时候,也练了车球。

网友:
你听过卖油翁从钱孔中倒油的故事吗?
                   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
学生实习几天就想做好圆,好象不可能,也没什么必要

网友:
笨蛋成型车不就解决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