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取机一般容易出现什么故障

楼主(2008-12-09):
哪个大哥有卷取的资料。发点在帖子里。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卷取机啊? 我曾经做过一些。

网友(2009-06-03):
一般助卷辊故障较高

网友:
助卷器还是卷取机,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2009-07-15):
这问得不清楚,是热轧的?冷轧的?还是。。。
弄得不好回答

网友:
使用卷取机时,有的厂家总把张力调的很高,说这样不容易塌卷,但是卷取张力是设计好的,不能超太多。如长时间超载,前级张紧机的减速器很容易损坏。

网友:
在热轧中,如果张力设得过大,会造成带钢拉窄现象。
如果从现场维护角度说,现在设计是比较完善的(机械角度)(主指二重设计的);
故障发生的多少、地方,与各厂人员维护的水平有关。

网友(2009-08-21):
我想主要是涨缩机构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0-03-09):
润滑难以保证,导致磨损加剧。

网友(2010-06-03):
首先要知道是热轧还是冷轧?然后再看哪种形式?才能确定说些啥?

网友:
涨缩机构中的螺栓等经常活动的部分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0-11-08):
要看你问的是有心卷取机,还是无心卷取机。你说清楚,我再回答!

网友:
卷取也分有芯卷取和无芯卷取,不知道楼主说哪一种?郁闷!

网友(2010-12-13):
涨缩容易出问题,还有油路会有问题和齿轮了

网友:
冷轧卷曲主要有1输油接头内泄造成松开咬口无力。2卷曲扇形板变形无法松开咬口。3内部斜铁油缸内泄造成松开咬口无力。4张力不均匀造成断带(这是电器问题)。

网友:
张力,或者扩缩液压什么的,要看你是什么样的卷取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