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线切割的问题 (请帮忙)

楼主(2008-12-10):
wo我用得是DK77和DK7763的线切割机床   想问下都开到电压85V     电流3A   脉间7    脉宽30    是不是合适的     如果要提高速度    还能在改变下数据吗????(假设加工材料45#钢    200MM厚)

  还有如果只是调快单片机上的速度   (不改变控制器的数据)   会造成断丝吗??听人说  单片机只会加速或降低X.,Y轴的进给速度  不会影响电压  电流等因数    如果速度过快只会短路挤丝   不会断丝   不知对不对   请高手不惜赐教

网友:
这个不能追求速度的,要根据工件的要求综合考虑,凡事有利有弊。脉宽对切割速度和表面粗糙度的影响较大,脉宽一定时调整脉间相当于调整输入功率,脉间减小时切割速度加快,对表面粗糙度影响不大,但丝损明显增加;开路电压会引起放电电流和电加工间隙的改变,电压提高会使丝损加大;放电电流增大时切割速度提高,表面粗糙度变差。

网友:
还是需要综合考虑的

网友:
什么材料,多高的厚度用多少高频,调多少脉冲,进给速度。是相对应的。干久了就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