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拉缸的原因---请教

楼主(2008-12-10):
我单位有一台大修后的发动机在磨合时发现拉缸现象,不知道故障原因所在,请大家帮忙分析.(说明缸套为干式缸套)

网友:
大修后在磨合时发现拉缸,是润滑不良,查一下

网友:
检查润滑油路,机油压力.........
还有可能缸套活塞环不合格或两个型号不能配用。
以前中修时用朝阳陶瓷涂层缸套配玉柴活塞环不出3公里就拉缸了。

网友:
机油压力,水温正常且使用的是一套四配套的话,看看是否缸套的装配间隙是否过小或过大,过小安装缸套变形较大导致配缸间隙小,运转时活塞膨胀导致拉缸,过大缸套与缸体不能很好的接触,热量不能及时散发,也会导致拉缸

楼主:
发动机拉缸的原因

发动机拉缸的原因

谢谢各位

网友:
拉缸是温度过高,有没有活塞冷却喷嘴之类的东东,如果这个坏了也可能哦!

网友:
拉缸原因

1、首先维修时注意到配缸间隙是否正确(活塞和缸套尺寸是否正确);
2、汽缸套在安装时是否正确;
3、使用时润滑系统和冷却系统是否正常;

网友:
发动机拉缸的原因及预防
  发动机拉缸,是指气缸内壁在活塞环的运动范围内出现明显的纵向机械划痕和刮伤,严重时发生熔着性磨损,造成发动机启动困难或者自行熄火的故障。拉缸是发动机的一种重大事故。
       拉缸的根本原因是气缸内壁与活塞环、活塞之间难以形成油膜,因而造成润滑不良,甚至出现干磨擦的现象。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具体原因有多种,归结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
  活塞组方面的原因
  1. 活塞环间隙过小。如果活塞环的开口间隙、边间隙或背间隙过小,发动机工作时活塞环受热膨胀卡死,与气缸壁压得很紧,或者活塞环折断,很容易在气缸壁上拉出沟槽。
  2. 活塞销窜出。由于活塞销卡簧未装或脱落、折断,活塞销在运动中窜出,很容易拉伤气缸内壁,造成气缸窜气至曲轴箱。
  3. 活塞的配缸间隙过小或过大。如果活塞的材质不良、制造尺寸误差过大,或者装配活塞销后活塞产生变形,造成活塞与气缸的配合间隙过小,活塞受热膨胀后被卡住,进而拉伤气缸壁。
  4. 活塞环严重积炭。过多的积炭造成活塞环粘结或咬死在环槽内,同时积炭是一种硬质磨料,会在气缸壁上磨成纵向沟槽。
  5. 活塞严重偏缸。由于连杆弯曲和扭曲变形,连杆轴颈、主轴颈、活塞销座的平行度和同轴度偏差过大,引起活塞明显偏缸,会加速活塞环、活塞及气缸壁的磨损,破坏油膜的形成。
  气缸套方面的原因
  1. 气缸套的圆度、圆柱度公差超出允许的范围,使活塞与缸套密封性大大降低,气缸内的高温气体下窜,破坏活塞与气缸壁之间的油膜,进而引起拉缸。
  2. 气缸套在装配过程中产生变形。例如:缸套上端面凸出量过大,安装气缸盖后将缸套压得变形;缸套阻水圈太粗,压入机体后造成缸套变形,都容易引起拉缸。
  使用方面的原因
       1.在装配时使用的缸套尺寸是否与缸体和活塞不相配。
  2. 空气滤清器不密封,使过滤效果变差,空气中的尘埃、砂子等杂质吸入气缸内,形成磨料磨损。试验表明,假如每天吸进几克灰尘,气缸套的磨损量将增大10倍以上。
  3. 磨合不良。新机或大修后的发动机,在气缸套、活塞和活塞环等零件表面存在许多微观凹凸不平,润滑油膜较难形成。如果未经磨合立即投入大负荷运转,则容易引起拉缸等事故。
  4. 经常低温启动。发动机低温启动时,润滑油粘度大,流动性差,在气缸内壁难以形成有效的油膜。据研究部门测试,柴油机在冷却水温30℃以下负荷作业时,气缸套等机件的磨损量是正常水温时的5~7倍。
  5. 发动机过热。当冷却系统维护不善,或者超负荷作业时,过高的机温不仅使零件的机械强度降低,而且使气缸内壁的润滑油膜无法形成。活塞等零件受热膨胀后,容易卡死在缸套内,其后果往往是活塞部分熔化,缸套内壁被拉坏,迫使发动机熄火。
  在实际使用中,拉缸往往是由几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例如,未经磨合的发动机冷机启动后立即投入满负荷运转,此时很容易发生拉缸事故。
  预防拉缸的主要措施有:
  1. 对新机和大修后的发动机,一定要先经过磨合,即在保持良好润滑的条件下,按照转速由低到高,负荷从小到大的原则,认真按磨合规程操作,然后才能投入正式的负荷运转。   2. 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规定,正确选配活塞裙部与气缸套之间的间隙、活塞环的开口间隙和边间隙。另外,在修理上还要把住活塞偏缸这一关,同时要保证气缸套的尺寸精度。
  3. 保持冷却水正常温度70℃~95℃,避免发动机过热。冬季启动前应采取预热措施。
  4. 合理操作使用发动机,不要超负荷作业,不要乱轰油门,不要缺水启动。
  5. 加强空气滤清器的维护保养,严防灰尘吸入气缸内。
  6. 维护好润滑系统,防止机械杂质和积炭混入机油内而加剧气缸套的磨损

楼主(2009-03-13):
谢谢各位的关心

网友:
在箱体上增加一个冷却活塞的油道,可以解决温度过高的问题

网友(2009-07-15):
不同类型的发动机使用的润滑油在粘度上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