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泵马达共振解决方案

楼主(2008-12-10):
泵马达共振大,求助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啊哟,提问不详啊!1 `1 s( M7 d( n0 Z4 w
不知你是什么泵!离心式泵要检查一下固定螺栓是否有松动、泵与电机的中心是否已跑偏、进出口可以加装弹性软管;要是柱塞泵要检查出口减振器是否失效、近管网的支撑情况、螺栓的固定情况、某一出口阀是否有严重的漏失、连杆大小头瓦是否有松旷;电机本身是否存在动平衡失效(电机空载试其振动情况)。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螺栓没装紧,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