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抱闸和不带抱闸---请教

楼主(2008-12-10):
电机通常有带抱闸和不带抱闸
他们是用在什么样的场合?

网友:
带抱闸意思是断电的时候电机轴不能自由转动,不带抱闸的就可以转动。
通常需要断电锁住的时候用抱闸的,如小型起重机等

网友(2009-05-07):
电机工作时抱闸打开,电机不工作时抱闸抱死,防止电机在不该动的时候动,发生误动作甚至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