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口径和KV值函数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8-12-10):
阀门口径和KV值函数有什么关系?请教高手!知道的回复我谢谢!我在线等!急!!!

网友:
KV 是我国调节阀流量系数,Cv 是一般意义上的调节阀流量系数,Cv=1.17Kv

Cv是阀处于全开状态,端压力为1磅/平方吋,华氏60度的清水通过阀的美白标加仑数,

算口径,先知道你的流体条件,比如温度、黏度等,按上面的公式,套出Cv值,再计算Kv值,最后计算口径,

楼主:
我现在知道KV值,但是怎样算口径啊,可以把公式告诉我吗?回复 2# 过街蛤蟆 的帖子

我现在知道KV值,但是怎样算口径啊,可以把公式告诉我吗?

网友:
你可能没看2楼的回复,看一下,你自己就能算,

详细公式很多的,要算黏度等一堆问题,看详细的东西,你可以找一本讲调节阀的书,上面有那些公式,论坛上就有,下一本,详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