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测量活塞行程的时候,用内部传感还是外部传感器?

楼主(2008-12-10):
1.需要测量活塞行程的时候,用内部传感还是外部传感器。
2.手册上活塞材料没磁性的,但有朋友说活塞是磁性的,可以直接加传感器,不知道对不对?
请高人解答,谢谢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有一种液压支架,装有电液控制系统,推移千斤顶的行程是靠干簧管测的。

网友:
活塞上加磁环

网友:
活塞上带磁环的气缸可以用磁性开关控制行程,测量行程就不行了。
如果要测量行程,外部加光栅尺或编码器,光栅尺成本高,编码器需要将直线位移转为旋转角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气动是目前自动化程度最高的,行程自然是可控的,你朋友说的是在汽缸的活塞上加一圈磁环,。具体就看你用在什么地方,测量的方式有很多中,关键是你的使用环境和要求,

网友A:
现在为节省安装空间,许多油缸都采用内部传感器了。

网友:
里面和外面都可以,活塞加 磁环就可以了。

网友:
活塞上加磁性材料做的话 ,可以用外部传感器,

楼主(2009-01-16):
引用 网友A:
现在为节省安装空间,许多油缸都采用内部传感器了。

我本来的方案是采用内部传感器的,但是他说不好维修,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活塞上必须加磁环才能在外部使用传感器,我记得SMC有一种气缸,通过在外面加上一种控制器,可以实现行程的精确控制,具体型号你可以咨询一下S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