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AD三维组装图里面,每个不同的零件是一个个画上去的呢,还是用块插入进去的?

楼主(2008-12-10):
请问在CAD三维组装图里面,每个不同的零件是一个个画上去的呢,还是用块插入进去的?
如果是用块插入进去的,那是怎么定位的呢?

谢谢!

网友:
主要是使用ucs

网友:
cad三维绘图我几乎就没用过,我一般都是用SW。不过听说cad三维绘图效果还不错。

网友:
楼主,用CAD画三维应该很累吧,而且很难改。

网友:
当然是一个一个画上去的,不过有些标准件可以使用插入或者自己先画好再保存成块以备后用

网友:
我认为还是sw好

网友(2009-03-07):
我想也是这样的,平时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太麻烦,不知高手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2009-04-10):
因为是从CAD里走出来的,现在用SW,啊!往事不堪回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