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出的表面有颤纹,怎么办?

楼主(2008-12-10):
公司刚刚购进了两台沈阳机床的数控车床CAK5085di,现在试车阶段发现车出来的端面表面发颤,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是否正常?

网友:
这跟机床没什么关系,和你们自己的加工水平最有关系!

网友:
重新磨刀,对刀

网友:
查看转速\进给\吃刀量是否匹配.在检查X轴的进给间隙调整.这种情况一般是进给量与转速之间不匹配引起.

网友:
中心确认!可能和中心有关。还有就是刀杆的强度有问题,加工的时候让刀。

网友:
查看转速\进给\吃刀量是否匹配.

网友:
还有工件.刀具装夹伸出长度

网友A:
追风老大不要那么肯定
看机床润滑是不是有油打到X的死杠上,新机床最好是在死杠上打点黄油。
然后在高速上X Z运行3小时,不切削,属于暖机范围。
这样的好处是机床丝杠的自动适应过程是必须的,因为国内机床在丝杠装配的方式决定的

然后再切削,工件伸出长度不要超过直径的3倍,爪子包裹面要均匀,也就是工件要规则
,外圆刀伸出长度最好不要超过刀片长+25MM
车床就那点P东西,找个师傅一看不就知道了啊
端面车刀的刀尖不要选择太小0.4-0.8比较合理
转速不可以太低, 转进给你打0.08。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老兄你说的这些解决办法也和机床没什么关系嘛,都是加工技术的问题。    车床磨合都在厂家里磨好了,起码都磨过12小时以上没问题才会出厂的,就算最低端几万一台的垃圾车床出厂都有检测项目的,主轴跳动啊,Z轴在多少距离之内会和主轴轴线形成多少锥度啊,有很多个检测项目的,你没看他说是刚买回来的吗?

   还有不要在丝杆上面涂黄油啊,黄油会将飞近来微细的铁屑粘在丝杆上,严重磨损甚至卡死丝杆的。

然后再切削,工件伸出长度不要超过直径的3倍,爪子包裹面要均匀,也就是工件要规则
,外圆刀伸出长度最好不要超过刀片长+25MM
车床就那点P东西,找个师傅一看不就知道了啊
端面车刀的刀尖不要选择太小0.4-0.8比较合理
转速不可以太低, 转进给你打0.08。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追风老大不要那么肯定
看机床润滑是不是有油打到X的死杠上,新机床最好是在死杠上打点黄油。
然后在高速上X Z运行3小时,不切削,属于暖机范围。
这样的好处是机床丝杠的自动适应过程是必须的,因为国内机床 ...

网友:
有可能是刀尖中心高不太合适..........

网友:
叫沈阳机床的车给你看看

网友:
不会是工人装刀具倾斜角没对好吧

网友:
看看装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管中窥豹,瞎子摸象!

网友:
同意九楼观点.

网友:
可能机床的水平没有调整好,在加工中有振动所致,其次,目前的机床有没有试车,有没有暖机,我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能否认机床可能没有暖机,但是机床会将机床放在仓库一段时间。有必要在安装新机时让机床空运行几个小时磨合,使机械部分润滑充分!否则精度可能有些差!

网友:
查看转速\进给\吃刀量是否匹配。。。
还有看看刀具强度够不够??????

网友:
伸出长度,加工余量,刀具的刚性,影响的因素很多,还有主轴轴承,但是新机床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