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新数控车床的性能?

楼主(2008-12-10):
我公司现在新购进了两台数控车床CAK5085di,现在处于试车阶段。请问大家如何对新机床进行性能测试和判断?要做那些方面的测试和检查?

网友:
哈哈先先打下精度再干几件活,要包括圆柱,椎体,圆弧,螺纹,长轴等然后检测看精度和光洁度如何。最好再编一段包含各种指令的程序进行8小时空运行,以检测机床的稳定性,中间不要停机,如果没出现非人为故障,就ok了。过段时间再打下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