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轴承钢变形现象

楼主(2008-12-10):
请问在170度的问下,高碳轴承钢(SUJ2)滚珠直线轴承,在一个轴承钢(SUJ2)光轴上做往返直线运动,这里要说的直线轴承外套材质轴承钢,钢保持架,直线轴承内经25,公差0-10  轴的硬度HRC60-64,轴外径公差g6(-7-20),表面硬化采用高频淬火,轴安装在45度斜面上,运行了大约一个星期时间,发现运行不顺畅。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推测一:在高状态下轴和滚珠发上变化,造成了轴于轴承过盈配合,导致最终结果,换轴是否有效果
推测二:直线轴承并没有在一个水平线上运行,使滚珠受力不均匀,滚珠发生变形。
推测三:高温状态下润滑油蒸发,最终润滑不畅。

以下都是小弟个人瞎想,本人非专业机械人士,如有说的不清楚处,请谅解、

楼主:
急!

钢保的直线轴承,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适用,不适用的话,选用什么好呢,小弟在此谢过各位大哥了!!给点意见吧

网友:
1.轴承的公差按照你说的应该是H7/g6,按照你给的工况来说,这种状况下会轴冷孔热(相对的)孔热了,要膨胀的,这个时候的小过度配合会变成间隙配合。所以轴热是不可能的。
2另外按照你给的工况的话,如果润滑油不能及时的补充的话,很快润滑油的减振、降温、润滑效果就没了,轴承就在持续的摩擦下,均匀化退火,轴承钢软化,
3你的载荷应该也不轻吧,你用轻载荷轴承负担重载荷了,所以造成轴承变形。
4另外你看一下别人的机床的滑动摩擦给的速率都是有限制的,你计算一下就可以计算的出来速率应该是多少,而且还经常对摩擦接触面补充润滑油。
综上所述,你应该重新考虑你的设计,轴承本身没错,错的是你对工况分析不够。

网友:
你的工作温度再170℃,那么需要230℃高温回火或者更高。
如果不是高温回火,在170℃的状态下工作,基本上每2~3小时就会降低硬度1~3度。
你可以测量一下硬度就知道了。
润滑脂也要用高温油脂。

网友:
并不是说170度有了润滑油就不升温,很可能还是会超过230的温度,润滑油起不到隔热或者绝热的作用,所以他这个工况设置就还是有问题的,应该采用另外的机构来实现现有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