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3.0 _4.0是不是都不支持vista

楼主(2008-12-10):
本人这里有UG3.0和4.0的安装软件。但是装了几次,都是失败的。
那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和解决方法。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没用过VISTA所以网上找的,应该可以!
一:改好NX4.0证书文件另存备用。
二:安装nx040文件夹里的setup。
三:安装ugnxflexlm 4.0文件夹里的setup。当进度条到一半时,会提示安装失败,不用管它,直接点取消就可以了。
四:打开你的安装分区,如果UGS 文件夹内是否有这二个文件夹,一个是NX4.0文件夹,另一个是License Servers文件夹,如果有这二个文件夹,继续打开License Servers→UGNXFLEXlm文件夹,该文件夹内应该只有一个证书文件。
五:打开UGS→NX4.0→UGFLEXLM,把里面的所有文件复制到UGS→License Servers→UGNXFLEXlm文件夹内。
六:打开UGS→License Servers→UGNXFLEXlm。
点击lmtools服务器:点击Config Services手工进行设置。
Service:FLEXlm Service 1 改成 Service:Unigraphics License Server[uglmd]
Path to the lmgrd.exe file: X:\Program Files\UGS\License Servers\UGNXFLEXlm\lmgrd.exe

Path to the lmgrd file:X:\Program Files\UGS\License Servers\UGNXFLEXlm\ugnx4.lic

Path to the debug log file: 可以不写
以上设置完成后,点击Save Service按钮进行保存。重新启动。
七:一定要重新启动,否则会出现“-15错误”。
八:打开UGS→License Servers→UGNXFLEXlm。点击lmtools服务器:点击Start/Stop/Rerad手工进行设置。 互动Start Server以及Stop Server按钮,直到下面对话框出现Server Start Successful.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