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式泵能否用于闭式系统?

楼主(2008-12-10):
困惑了,我一直以为是可以的,但反对的人数太多,不禁动摇了。请专家解惑。

网友:
不行的,带不带补油泵啊

网友:
开式泵吸油压力低,对泵油封和低压密封要求都低,但闭式结构补油压力高,相应这方面要求也较高;其次闭式经常双向泵,而开式往往是单向的,所以选择应用还是要仔细考虑

楼主:
事实上,目前广泛应用的闭式系统,尤其在工程机械方面的闭式系统,仍然大量使用开式泵,甚至我们通常认为最不可行的叶片泵,也在大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