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调质处理HB220~250后能不能切削加工?

楼主(2008-12-10):
45#钢调质处理HB220~250后能不能切削加工?

难度大不大?

如果可以,用什么牌号的车刀?

切削转速?

进刀量?

网友:
洛氏硬度只有20多,随便切!

网友(点评):
调质后,硬度并不高,车也车得,钻也钻得

网友:
如果是车床切削的话,比没调质之前要好车的多。

引用 楼主:
45#钢调质处理HB220~250后能不能切削加工?

难度大不大?

如果可以,用什么牌号的车刀?

切削转速?

进刀量?

网友:
调质处理HB220~250,无论刨床、车床都很好加工

调质处理HB220~250,无论刨床、车床都很好加工

网友:
较没有调质好加工,比较好断屑

网友:
刀具Y5,Y15。

网友:
我想用上三百转左右都可以吧,HB220-250不算硬,至于其它的就要看你工件的余量和技术要求了

网友:
较没有调质好加工,比较好断屑,用YT系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