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olidWorks2009需要的电脑配置

楼主(2008-12-10):
求教运行SolidWorks2009需要什么呀的电脑配置,我的装配图很大,很多零件。。。。。。???

网友:
不一定要很高的配置,一般就行.况且你还可以创建大型装配体模式,用不了太多内存的!

网友(2009-01-09):
推荐一个

INTEL E8400,,四核Q8200也行,个人觉得双核E8400足够了。
P43主板。贵点的就上P45主板,不过对这个SW来说没有区别。
ECC DDR2 2G内存X2条(要上64位系统才行,XP32位系统用一条2G就行了。),
显卡ATI FIERGL V3600,或者NV QUADRO FX1700都行,个人感觉显卡很重要,不要为了省几个钱买个通的游戏卡。
额定400W以上电源,
硬盘看个人喜好,目前主流硬盘对你的性能要求基本没有影响,
显示器17或19寸CRT都可以了。专门做图用CRT感觉要好点,不过用LCD也行,但记得要普屏的,不要买什么16:10,16:9之类的什么高清,全高清的,那些是用来玩游戏看电影的。
加起来也就7000左右吧,基本上1000个以下零件的装配体,或者1000个以下特征的零件在这个机子上面跑起来应该是很流畅的了。而且这个配置就算用到Solidworks2011问题都应该不大。
楼主考虑一下吧,我也用SW的,有空欢迎多多交流。

网友:
主机在2000左右应该可以搞定了

网友:
内存大点就行 现在的机3000多就好用

网友:
推荐一个:
CPU:intel E7300
主板:微星P43
显卡:影驰9600GT 1G 虎将版
内存:金士顿 DDR800 2G 两条
硬盘:日立320G 7200r/min
显示器:菲利普 19寸标屏
机箱:航嘉机箱+航嘉冷钻王电源Huntikey2.3版
键鼠、音箱、光驱:楼主自己看着办

如果键鼠30元、音箱80元、光驱200元的话,整机价格:4000~4300,低了就是水货,高了就是被宰了

网友(2011-11-11):
多谢楼上诸位了,我也在准备买电脑,选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