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哨 Z002三坐标测量机---请教

楼主(2008-12-10):
各位大峡你们好:
                               我用的是前哨Z002行三坐标  今天出现了软件打开后就死机 的现象
                                    软件是EZDMIS

网友:
这种机型和软件是海克斯康前身的,我用了有5年左右,查一下电脑是否中毒

网友:
重新安装软件咯

网友(2011-08-11):
zoo2测量机是老式的,需手动换侧头那种吧,你可以让海克斯康给你重做软件pcdi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