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型数控车床的刀架方式在实际加工中的应用

楼主(2008-12-10):
数控车床的常见刀架分三类,分别是前置卧式四工位电动刀架,后置立式电动/液压刀架,排刀架(其实就是没刀架)。关于这三类刀架在实际使用中的分别,我也详细说说。

1:前置卧式四工位电动刀架,这是最常见的刀架形式之一,十万以下或者十万多点的经济数控车床上几乎都是用这种刀架为主。精度最差,装刀数量少,换刀时间长,是最差的刀架方式,只在经济型数控车床上常见。

2:后置立式电动/液压刀架,立式刀架比卧式刀架最大改进的就是装刀数量多了,一般最少都是6把起,8把,12把等。如果是电动的,依然无法避免精度差、换刀时间长等弊病。液压的精度会很高,换刀时间也缩短了,不过价格很昂贵,用到液压刀塔的车床普遍价格都会过20W。

3:排刀架——其实就是没有可运动的刀架,刀具全部刚性固定在拖板上。是精度最高的“刀架”,因为没有任何刀架的累计运动、重复定位等间隙,误差完全是由丝杆处引起的,所以同样的车床结构的前提下,加工精度是最高的。装刀灵活方便很多,例如主轴都是正转,切断刀既可以装正刀也可以装反刀,其他刀架基本都只能装一个方向了。其他刀架刀柄只能固定和主轴水平或者90度安装。在排刀架上可以摆刀,90度的外圆刀可以摆成93、95度等,对刀具的运用最灵活。

    至于排刀的装刀数量和X轴的行程有很大关系,不过由于装刀的方法很灵活,一般平床身小X轴行程的都可以装4~5把,斜床身大X轴行程的都可以装到6把左右。不过排刀架最大的弊端就是如果要用尾顶顶住车,就只能用正反两把刀了。

  但排刀架的刀具安装要求较高,尤其是一些内孔刀具要安装到切削时和主轴同轴,对于一般人来说也是很难的。至于换刀的快捷我个人认为排刀是最快的,排刀的换刀速度直接和XZ轴的快速移动速度成关系,很也和刀具的排列方式成最大关系,工艺定好了换刀速度肯定是最高。但由于排刀的各刀具之间和工件等干涉,要定好装刀工艺产生最快效率也是要求很高的工艺水平。

     先说到这,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
谢谢 追风传说 学习。

网友(2009-02-11):
学习学习 想弄个电动刀架

网友A:
排刀架有个问题,就是回转直径总是小点,小机床干不了大零件了

楼主:
这个到是我没有考虑过的,我从来没大批量生产超过100mm直径的东西,总的来说都是小于70mm的,基本都是主轴通孔可以连续自动化加工的产品为主。自动送料自动切断自动化生产是基本生产模式。

引用 网友A:
排刀架有个问题,就是回转直径总是小点,小机床干不了大零件了

网友:
觉得还是排刀架效率高点,转刀架太费事!!

楼主(2009-03-23):
排刀架干涉太多,对装刀的师傅要求也很高,不过精度最高,加工效率也是最高的

6# 老飘

网友(2012-01-01):
虽然帖子有点老,想顶起来了解点东西
后置刀架主轴正反转是M03和M04,还是M03的转向是和装刀切削方向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