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08-12-10):
问题1: 为什么SIMATIC MMC不能用读卡机读出?

解答: 除了CPU之外,只能用一个现场PG或Power PG (高性能的PG),PG 720 和PG 740(MLFB 6ES7798-0BA00-0XA0)中MMC编程的适配器或USB编程器 (MLFB 6ES7792-0AA00-0XA0)来读出一个SIMATIC MMC。

如果使用一个第三方读卡机来格式化MMC,该MMC的内容会变为无效。然后该MMC再也不能在SIMATIC CPU中使用。

问题2: 在何处连接用于完整设备C7-613 的I/O连接器 X10 上的数字输入DI 2.0到 2.7 的电源?

解答: 输入 2.0 到 2.7 仅需要一个接地连接,不需要一个 +24V 电源。输入完全是无源的。连接 1L+ 仅用于输入DI 0.0 到 1.7。然而,连接 1M 却用于所有的输入(DI 0.0 到 2.7)。

问题3:当用编程设备功能"Control VAR"对变量进行预先设置时,如果变量大于一个字节,可能会发生一个周期的错误结果。

解答:当指定大于一个字节或一个字的变量时,必须确保用"Control VAR"将变量传送到PLC内存不是以一个闭运算进行。

控制功能的传送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完成。如果控制了一个字,那么首次是传送高字节,然后再是低字节。控制值之间的差别在于低字节,因为这是后来所更新的,虽然高字节已经有了新值。根据传送步骤和波特率,一个字的传送次数不同。所有CPU和PG类型都是属于该类型的传送(AS 511 协议)。

问题4: AG 90 映像可以在多条线路中显示吗?必须考虑些什么因素?

解答:在下列条件下,AG90U映像可以在一个以上的线路中显示:

最多 2 个线路 最多 6 个模块(插槽 0 到 5),根据用户要求,可以在 2 个线路中分配这些模块。 缺省使用的是IM315,也可以使用IM316。 注意:请注意电源要求! IM90 为外部总线(DC 9V)提供最大为 300mA电流。因此,所有负载的总和不能超出最大电流 300mA。一个IM315 消耗 1mA 一个IM316 消耗 4mA。

问题5:有可能用CPU948 替换 CPU 928B吗(比如,为了利用附加内存)?

解答:可以用CPU948 替换 CPU 928B。如果想这样做,请注意如下区别:

DX0 要求新的设置,因为不同的安装有不同的设置选项。时间中断的次数可以永久设置。与此不同的是,CPU948 有一个可变的基本时钟速率,在DX0中,只能可设置该基本时钟速率的倍数。 br IA/LA 命令(禁止/ 激活中断) 在CPU948中,这些命令通过输入字节 0 仅影响过程中断。使用OB 122 或 142 代替这些命令。

内存分配 / 系统数据分配因为内存分配不同(16-bit 地址和 20-bit 地址),所有对地址的直接访问实例都需要进行修改。这适用于LIR/TIR和TNB/TNW命令以及通过BR命令发布的命令(全局命令)。

BR 内存 CPU928 有 32-bit BR 内存,而CPU948 只有 20-bit BR 内存.

BT 范围 CPU928B中,系统不使用BT范围。CPU948 中,系统使用部分BT范围(作为数据处理块的高速暂存存储区)。

块传送命令 TNB:在CPU948 中不可用。使用TNW完成从 8-bit区域到 8-bit区域的块传送。

TNW:在CPU948 中,这只能用于完成从 8-bit区域到 8-bit区域或者从 16-bit区域到 16-bit区域的块传送,而不能用于那种从 8-bit区域到 16-bit区域或者从 16-bit区域到 8-bit区域的传送,而这在CPU928B中,可以做到。 br 下列各项可以用于解决这个问题: TXB (在CPU928B中不可用) 用于从 8-bit区域到 16-bit区域的块传送。 TXW (在CPU928B中不可用) 用于从 16-bit区域到 8-bit区域的块传送。

DB0 内容(块地址列表) 在CPU928B中,它包含块的直接起始地址的地址列表。在CPU948中,它包含段地址。(要获得一个块的开始地址,左移 4 位。)

FB0 作为一个循环块只要CPU没有OB1,就用FB0 作为一个用于循环操作的用户接口。在CPU948 中,FB0 不能用于循环处理。简单的解决方案:在 OB1中调用FB0。

(OB9)实时控制看门狗中断 (OB9) 在CPU948中,不可能通过输入字节 0 连接过程中断处理。

CPU928 中的下述OB在CPU948 中有不同的含义或者不存在: OB 19, 27, 28, 30, 31, 34, 36。

在CPU948 中不支持的特殊功能下列特殊功能在CPU948 中不可用: OB110, 152, 160-163, 190-193, 216-218, 220, 221, 224, 226, 227, 228,b 240-242, 250, 251。

在CPU948 中其它编号的特殊功能下列特殊功能在CPU948 中可用,其编号有所不同: OB 111 --- 131 OB 121 --- 141 OB 112 --- 132 OB 122 --- 142 OB 113 --- 133 OB 123 --- 143 OB 120 --- 122

具有不同参数的特殊功能在CPU928B中OB122的参数不同于OB120的参数。当在CPU948 中参数化OB180时,切记将DBA寄存器移动 16 步,这很重要。

用于多处理器通信的组织块(OB200,202-205)改变CPU948 中的accu 4。

R64 控制软件在CPU948 上将不会运行。

重新启动期间定时器位置处理 CPU928B 在重新启动期间处理定时器位置,而CPU948 直到RUN时才更新定时器位置(为了与CPU946/947 和 150U 的兼容)。

在操作系统行为中的微小差别比如,执行级别的优先级(看门狗中断有一个高于其它中断的优先级),可以重新参数化。

CPU928B 的标准FB(数据处理块除外)必须用CPU948的标准FB来替换。

在CPU928B中,MSA命令将SAC+1 写入 accu 1 (在PG中该值作为状态显示);在CPU948 中,输入(MSA命令自身的)SAC。

楼主:

问题6: CPU全面复位后哪些设置会保留下来?

解答: 当复位CPU时,内存没有被完全删除。整个主内存被完全删除了,但加载内存中数据,以及保存在Flash-EPROM存储卡(MC)或微存储卡(MMC)上的数据,则会全部保留下来。除了加载内存以外,计时器(CPU 312 IFM除外)和诊断缓冲也被保留。具有MPI接口或一个组合MPI/DP接口的CPU只在全部复位之前保留接口所采用的当前地址和波特率。另一方面,另一个PROFIBUS地址也被完全删除,不能再访问。

在全部复位之前设置的保护电平也如此保留。

问题7:更新CPU 41x的操作系统后MPI和PROFIBUS接口的设置保留吗?

解答: 如果更新了一个CPU操作系统后,必须重新加载程序,因为CPU已经做了一次全面复位。具有一个MPI接口或一个组合MPI/DP接口的CPU只在操作系统更新前保留接口所采用的当前地址和波特率。另一方面,另一个PROFIBUS地址被完全删除,不能再访问。

重要事项:重新设置PG/PC之后,与CPU之间的通讯只能通过MPI或MPI/DP接口来建立。

注意事项:在操作系统更新之前设置的保护电平和MPI地址一样会被保留。

提供的下载中关于如何更新一个操作系统的详细信息可用于各种CPU的操作系统。

问题8:如何在PROFIBUS DP网络中改变响应监测时间?

解答: 如果总线配置文件设置为"user-defined",那么响应监测时间只能手动改变。否则,相应的域变灰,无法进行更改。

以下是对相关对话框的描述:

选择一个总线构件,双击。 在注册表"General"中,点击按钮"PROFIBUS",并转到"Parameter"。 点击"Properties"。 总线配置文件可以在"Network settings"中改变。如果点击"Bus parameter",将会显示响应监测时间。 /li 该时间可以自动计算。为此,点击按钮"Recalculate"或在输入一个位于 15.000 和 975.000.000 t_bit之间的值。响应监测时间对于整个PROFIBUS DP网络有效。

问题9:哪种信息存储在SIMATIC S7-CPU的诊断缓冲中?

解答: 系统诊断用于识别,评估和显示发生在自动系统中的错误。为此,在每个有系统诊断能力的CP 和模块中,有一个包含所有诊断结果详细信息的诊断缓冲器。

错误由模块的操作系统识别

作为整个系统内的唯一编号(起因) 包括错误发生的位置和时间并用纯文本显示。错误历史也被记录,因为该错误消息自动存储在诊断缓冲中,无需用户帮助。

系统诊断的基本功能包括操作系统的所有错误事件以及用户程序的程序顺序中的一些特性,它们存储在诊断缓冲器中,并带有时间,错误编号及附加的相关信息。

此外,用户可以在诊断缓冲中输入用户自定义的诊断事件(如关于用户程序的信息),或发送用户定义的诊断结果到已连接的站中(监测设备如PG,OP,TD)。

诊断缓冲器

诊断缓冲器能够

更快地识别故障源,因而提高系统的可用性。 评估STOP之前的最后事件,并寻找引起STOP的原因。诊断缓冲器是一个带有单个诊断条目的循环缓冲器,这些诊断条目显示在事件发生序列中;第一个条目显示的是最近发生的事件。如果缓冲器已满,g 最早发生的事件就会被新的条目所覆盖。根据不同的CPU,诊断缓冲器的大小或者固定,或者可以通过HW Config中通过参数进行设置。

诊断缓冲器中的条目包括:

故障事件 操作模式转变以及其它对用户重要的操作事件 用户定义的诊断事件(用SFC52 WR_USMSG) 在操作模式STOP下,在诊断缓冲器中尽量少的存储事件,以便用户能够很容易在缓冲器中找到引起STOP的原因。因此,只有当事件要求用户产生一个响应(如计划系统内存复位,电池需要充电)或必须注册重要信息(如固件更新,站故障)时,才将条目存储在诊断缓冲器中。 /p

在操作模式STOP下,不处理用户程序。因此,不存有因用户程序引发的诊断缓冲条目。

诊断缓冲器中的条目不包括:

临时性错误 统计信息或跟踪记录 关于数据或服务质量的信息 循环OB启动调用循环发生的故障事件通常仅在第一次输入,在此之后,只有当引起错误的原因被识别后才输入。这确保溢出不会覆盖重要的条目。通过在线帮助,用户可以分析诊断缓冲条目,并找到可能的原因以及事件的补救措施。

诊断缓冲器的合理评估

诊断缓冲器的合理评估一般是通过诊断工具-如S7 系统诊断来完成。用户程序可以从诊断缓冲器中读出,然而,不能用它来减少控制器对于用户程序的反应。

问题10: 为什么在2月29日这天关闭CPU 945后,它不能正确地将日期从29.02改变到01.03?

解答: 如果为CPU 945的硬件时钟设置了一个不等于0的校正因子(当前固件版本为Z03),并且在日期改变时,C PU位于断电状态,那么在闰年从29.02到01.03日期改变不会正确执行。

示例: 设置日期为29.02。设置时间为23:59:00。现在关闭CPU,一直等到日期已经发生改变。当重新打开时,C PU上的日期仍旧为29.02的23:52:50。 校正因子不等于零的设置导致在闰月时计算了错误的时间校正值。然后,硬件时钟也被设置到该错误时间和日期。 /p

补救措施: 如果使用一个等于零的校正因子,就不再会发生时间漂移行为。可以自己设置校正因子。

问题11:哪些驱动器支持SIMATIC的新功能"Clock Synchronization"?

解答: 从固件版本V3.1 开始,SIMATIC S7-400 系列的CPU支持新的TIA系统功能"Clock Synchronization"。时钟同步在等距DP循环,I/O模块和用户程序之间做一个直接的链接。

时钟同步功能由完整的产品组"SIMODRIVE"和"MASTERDRIVE MC"所支持。

组态驱动器的要求是从V5.2 版本以上的Drive ES Basic,STEP 7 V5.2 和用于S7 400 CPU的固件版本V3.1。在此请注意仅有CPU的内部DP接口可用于通信。

问题12: 在冗余数字输入模块上有差异时,在映像中输入什么?

解答: 在PII(输入的过程映像)中,冗余数字输入模块的最后一个均值有效,直到错误定位。在出现差异的情况下,由 CPU识别为故障的模块处于钝化状态(CPU不再读入有关的输入字节)。在这种情况下,处于非钝化状态模块的值有效。在此之后,错误不再可以被识别,因为在非钝化模块上的信号总是被CPU以正确的信号来接受。

确保故障数字输入模块的本地化仅可通过I O类型(互连)与FLF(故障本地化工具)才能实现。

问题13: 为什么需要在一些外围模块中使用一个SIFI-C滤波器?这些模块是如何连接的?

解答: 对于几个外围模块,必须使用一个SIFI C滤波器,因为在CE认证中使用了该滤波器,以满足HF吸收和散发的要求。关于在模块上该使用哪种滤波器的信息可以在当前目录或在当前系统手册中找到。
对于数字输出模块,滤波器必须切换到负载电压源,对于数字输入模块,必须切换到模块/传感器电源。对于模拟模块,滤波器必须切换到模块电源。可以使用同一种滤波器,用于一组输入输出模块。

检修: 打开机检查,发现电源烧坏,估计只是电源烧坏比较容易修,整流桥后滤波电解电容已炸开,保险丝烧得发黑,用万用表检查,炸开的滤波电容已短路。保险丝开路,逐个查其它元件未发现有烧坏,更换保险丝和滤波电解电容后通电,测各组电源都已正常,装好正台机,通电电源指示灯亮,将输入点与公共端短路,输入点灯亮,输出对应点灯也亮,基本正常,最后给欧工用电脑测试证实一切正常。

问题14: 用FM355控制一个PID回路在test的状态为什么读不上来PV值?

解答: 因为FM355内部有一个处理器独立于CPU处理已被参数化的PID参数。CPU与FM355进行数据交换必须调用FB31、PID_FM如改变PID值设定点值读PV值等每次修改一样必须设置参数Load_Par为1参数传到FM355后FM355复位Load_Par。同理读PV值等操作也是一样置Read_Var后PV等变量送到CPU DB中FM355复位Read_Var所以要得到连续的PV(反馈)值必须连续置Read_Var为1这样就可以读到PV值(可参见例子程序FM_PIDEX:FC100)。

问题15: 怎样用笔记本电脑把用户程序写进Flash Memory Card?

解答: 1) 首先建立PC机与CPU MPI口的通讯。
2) 清CPU的程序并关电源插入CPU的Memory Card槽中打开电源使CPU置入"Stop"模式。
3) 选择所需的程序"Block"包括程序及硬件组态再选择命令按钮。PLCDownload user program to memory card。这样用户程序就下载到FLASH MEMORY 中.注意:这个功能将删除原有的CPU Load Memory 和flash memory card 程序。
4) 在置CPU上的开关到RUN模式这时用户程序从FLASH

问题16: FM450-1在接好线以后为什么读不出编码器的值?

解答: 1) 首先要检测连接是否接好。
2) FM450-1的参数化是否与外部设备一致如编码器的输入信号PNP、NPN等。
3) 另外 编码器的电源信号与CPU的地(背板接地)是非隔离的所以4号端子必须连接到CPU的地。如果编码器是电源外供也必须把外部电源的地与CPU的地相连。

在FM350-1中选24V编码器启动以后SF灯常亮FM350-1不能工作 问题: 为什么在FM350-1中选24V编码器启动以后SF灯常亮FM350-1不能工作? 解答: 要检查一下首先在软件组态中要选择编码器类型(为24V)再检查一下FM350-1侧面的跳线开关因为缺省的开关设置为5V编码器一般用户没有设置开机后SF灯就会常亮。另外还可以看看在线硬件诊断可以看看错误产生的原因是否模板坏了。

怎样设置PC-adapter参数?  问题: 怎样设置PC-adapter参数? 解答: 1) 首先选择PC-adapter作为下载工具在PC的"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中双击"PG/PC interface"在"Access path"中设置参数。在"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ation"中选择S7 Online(STEP7)选后在"interface parameter assignment used"选择"PC adapter(MPI)"或"PC adapter (Profibus)"。假设你利用Profibus接口进行编程时这样PC-adapter就作为STEP7程序的下载工具。 2) 组态adapter的接口参数包括PC的传输速率MPI接口的传输速率。在PC/PG interface中选中 PC-adapter作为下载工具后单击"properties"后在"MPI"栏中激活"PG/PC is the only master on the bus"。"Address"通常为0作为编程器在MPI网上的站号。在"network parameter"中选择" PC-adapter"MPI接口端的传输速率以适应整个MPI网缺省为MPI 187.5Kbps用户不要改为19200否则整个网的传输速率不一致。在"Local connection"中组态"PC-adapter"串口端的传输速率缺省为19200"COM port"为1"PC-adapter"的拨码开关缺省打开在19200一端上。 3) 如果是Profibus(集成DP口)编程选择 PC-adapter(Profibus)及传输速率1.5Mbps时即可。 4) 正常通讯时无操作命令时PC-adapter上只有电源灯亮。通讯时通讯灯也亮。参数设置好后仍然能建立通讯也应该检查一下RS232电缆是否有问题。

网友:
对我来说有点难,要认真学习。

网友(2009-04-19):
不错 还是楼主厚道!!

网友:
大哥,我家S7-300要是有问题找你解决,费用面谈。我不找西门子喽。他们光解个码收费1万,太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