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ovibro Vm63 测振仪使用技巧

楼主(2008-12-10):
Riovibro Vm63测振仪是日本RION公司生产的便携式测振仪,我厂有该测振仪的单位不少,下面谈谈我使用该测振仪的心得,供大家参考。
该测振仪可通过选择开关,分别测量震动幅度、振动速度、振动加速度。我们通常使用振动幅度和振动速度两个指标,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别,可通过公式转换。
振动速度,也叫振动烈度。振动烈度仅用于机组轴承上测得的震动;振动幅度仅用于邻近轴承的测量平面内的相对振动。
机组的振动烈度反映了机组本身产生的振动力。因此在测量时应排除其他振源。如果机组停机状态测得的振动烈度值超过运行时测得的振动值的1/3的话,此数据便不能作为该设备振动值得参考。.还有,设备在升速和降速时产生的共振的数据,也不能作为该设备振动值得参考。
关于测振点的采样,振动烈度应该在轴承或邻近主轴承的轴承罩壳上,在旋转轴的径向和轴向,其中径向又分为水平径向和垂直径向。如图一所示。振动幅度的测量应在邻近轴承的径向平面内进行。两个参考点一般与水平方向成45度的倾斜角度,二者相差90

网友(2011-03-27):
谢谢,bucuo机组的振动烈度

网友(2011-07-20):
我不能下载,也看不到

网友(2012-02-03):
非常适用有用,谢谢!

网友:
请问:有没有点温仪方面技巧介绍介绍!

网友:
vm 63 简单 实用的测振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