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铝件的表面上喷的是什么漆?

楼主(2008-12-11):
如题。

网友A:
图片怎么能够看出,俺见过设备上的是拿去镀的银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怎么能够看出,俺见过设备上的是拿去镀的银色的

可以拍个照对比一下么?

网友:
照片看不出的,我去验收设备看见别的设备全穿的银装,我们的没要求这样颜色

网友:
看不出来啊

楼主:
跟电脑机箱(照片山的背景)很相似,但应该不是机箱的那种漆.应该是透明的。

网友B:
确实看不清楚
客户没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看不清楚
客户没说么

客户要求喷漆,但也没说什么漆。

网友B:
那就找喷涂厂
多做几款样板
让客户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找喷涂厂
多做几款样板
让客户选

也行,干脆自己喷得了。

网友:
表层刮擦下看看,看是否是喷漆件,如是"那就找喷涂厂,多做几款样板'

铝表面是可以喷塑的

铝可以:"阳极氧化膜的着色与封闭,及电镀"能做到图示颜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喷砂氧化的不是透明的哦?

楼主:
回11#猫侠

刮不出漆来,稍微一刮就刮出铝末来啦。这样看,这零件的表面有可能不是喷漆,而是一种处理方式。
什么表面处理方式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网友:
看不到加工纹路和拉丝纹路,怀疑是喷砂+光亮阳极氧化处理。

楼主:
回14#

有加工纹路,铣床+大直径盘形刀

网友:
那就是阳极啦
应该是阳极加着色封闭
过几天跟您去看看
不过我这有客户把铝制品喷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从照片看起来是像阳极氧化的。

楼主:
回16#梨梨

欢迎莅临指导!
谢谢17#社友!

网友:
铝及其合金经化学氧化后,可得到厚度约0.5-4μm的氧化膜,膜层多孔,具有良好的吸附性,是有机涂层的良好底层,并且可以点焊.化学氧化膜的机械性能和耐腐蚀性能均不如阳极氧化膜,一般不单独用作保护层
适用于一些用阳极氧化难以获得完整氧化膜的大型、复杂、组合或微型零件的处理,如细长管型件的内壁,点焊件或铆接件等

楼主:
谢谢猫侠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