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在机床装配过程中如何对丝杠预拉的问题!

楼主(2008-12-11):
请教各位前辈:在机床装配过程中如何对丝杠进行预拉?预拉力或者预拉量该选多大呢?怎么测量呢?
丝杠在设计过程中有一个预拉补偿值(一个负值),那装配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把丝杠拉伸?对丝杠预拉的话那由于温升的原因丝杠会不会再继续伸长,从而烧坏支撑轴承么?
请教各位前辈,谢谢!

网友:
丝杠本身的预拉补偿值是丝杠螺母与丝杠间的,是为了消除丝杠运动间隙。丝杠装配时的预拉伸是为了提高丝杠刚性,补偿丝杠的热涨。具体的补偿值在设计手册或厂家使用手册上均有计算方法及公式,预拉力计算出后再选轴承,轴承一般选接触角为60°丝杠专用轴承,本身能够承受预拉轴向力,只要有润滑,不必担心烧坏轴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飞虎大哥,您好!丝杠装配的时候对丝杠进行预拉伸,是不是就是把丝杠拉长几丝?那么在机床工作过程中由于温升丝杆不就会继续膨胀伸长么?那还怎么保证丝杆在温升后的精度呢?
是不是这样的呢:装配时对丝杆进行预拉,使丝杠内部受到向中间的内拉力,当温升上来时,丝杠想向两端膨胀,这时候这个膨胀的内力正好被转配时的丝杆内部的拉力所抵消,这样就达到补偿丝杠热涨的效果,是这样的么?

网友:
就是这样的

网友:
看了2#介绍明白,学了一点。

网友:
丝杠的预拉伸,一般是通过丝杠两端的锁紧螺母实现的。
当丝杠主体被拉力向两端拉伸之后,分子间的间隙增大,引力作用大于斥力。
当丝杠温升之后,分子间的斥力增大,正好与增大的引力相抵消。使其不会因为温升而改变分子间距。
宏观上来讲,丝杠的长度不会因为温升而变化。
机床的精度是根据拉长后的丝杠而确定的,所以温升就不会对机床精度造成影响了。

网友:
消除螺母的反向间隙的是螺母相对于丝杠的预紧力。
主要有增大滚珠,错位导程以及双螺母加调整垫等方式。

预拉伸补偿值是丝杠设计之初为日后安装过程中的预拉伸而留有的在长度尺寸上的空间。
主要出现在对长度要求高的精密滚珠丝杠上。

网友:
现在不常用预拉伸了吧。
要么一端浮动,要么中空水冷。

网友:
还是预拉伸的方式,从成本上来讲最划算。
通用的精密机床都还采用预拉伸形式。
当然如果是全闭环的精度控制,选择单端支撑也无可厚非。
至于中空水冷得方式,第一,丝杠成本过高。第二,机床结构复杂。第三,机床刚性不足。

网友:
丝杠预拉伸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开环系统或半闭环系统的运动精度,主要原理如下:
由于机床长时间工作,滚珠丝杠的丝母长时间与丝杠摩擦导致丝杠整体温度提高,丝杠会在轴向伸长。当丝杠采用的是两端固定支撑的时候,丝杠受热伸长会造成丝杠的由于职称结构的限制不能调整,会发生扭曲现象,这样一方面会影响机床整体运行精度,另一方面会影响机床的稳定性,严重的时候会影响丝杠的使用寿命,使机床工作的时候产生噪音。
针对以上的现象,为了消除两端固定丝杠时由于丝杠温升所引起的丝港扭曲变形,对丝杠采取预拉伸的方法,具体的预拉伸量可以有计算公式进行计算。与拉后的丝刚,预拉伸得力会与丝杠温升后伸长的力相抵消,保证丝刚不会手里发生扭曲,保证机床正常的工作和稳定性!

网友(点评):
嗯,预拉伸量值其实等于丝杆轴向热胀长度吧,?谢谢

网友(2009-10-07):
长见识了啊

网友(2009-12-01):
帮助很大 谢谢各位

网友:
学到不少啊!

网友(2012-03-13):
这个很少用,轴承容易磨损。影响寿命。

网友:
结构越好,性能越高,对于各方面的要求越高。做不好是会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