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硬度测试仪和金属硬度测试仪是不是可以共用---请教

楼主(2008-12-11):
塑料硬度测试仪和金属硬度测试仪是不是可以共用,使用有什么区别没有

网友:
两个硬度标准不一样,压头和加载力是有区别的。

楼主:
我想买一个测塑料硬度测试仪,需要注意什么,能不能介绍一下

网友:
硬度计分类是根据硬度的标度,没有测塑料硬度测试仪和金属硬度测试仪这种区分。

网友(2011-04-15):
有一种硬度计叫做塑料洛氏硬度计,用来测量较软材料的,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