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隔热材料

楼主(2008-12-11):
现在要找一种材料 能隔热的 就是不传导热的

零件是一根柱子 柱子的一头连的是200度左右的零件, 我希望柱子另一头的零件不升温,有什么好的隔热材料啊?

我现在用的是聚四氟乙烯的,隔热效果不好,有没有效果好一点的?

网友:
PPS,中文名称叫聚苯硫醚。它具有硬而脆、结晶度高、难燃、热稳定性好、机械强度较高、电性能优良等优点。PPS是工程塑料中耐热性最好的品种之一,热变形温度一般大于260度、抗化学性仅次于聚四氟乙烯,流动性仅次于尼龙。此外,它还具有成型收缩率小(约 0.08%),吸水率低(约0 .02%),防火性好、耐震动疲乏性好等优点。

英文名称:Phenylene sulfide

比重:1.36克/立方厘米

成型收缩率:0.7%

成型温度:300-330℃

PPS塑料的物料性能

1、电绝缘性(尤其高频绝缘性)优良,白色硬而脆,跌落于地上有金属响声,透光率仅次于有机玻璃,着色性耐水性,化学稳定性良好 。有优良的阻燃性,为不燃塑料。

2、强度一般,刚性很好,但质脆,易产生应力脆裂,不耐苯.汽油等有机溶剂.长期使用温度可达260度 ,在400度的空气或氮气中保持稳定。通过加玻璃纤维或其它增强材料改性后,可以使冲击强度大为提高,耐热性和其它机械性能也有所提高,密度增加到1.6-1.9,成型收缩率较小到0.15-0.25%适于制作耐热件.绝缘件及化学仪器.光学仪器等零件.

PPS塑料的成型性能

1.无定形料,吸湿小,但宜干燥后成型。

2.流动性介于ABS和PC之间,凝固快,收缩小,易分解,选用较高的注射压力和注射速度。模温取100-150度。主流道锥度应大,流道应短。

PPS塑料缺点是脆性大、韧性差,耐冲击强度低,经过改良以后,可以获得十分优异的综合性能,市场出售的产品均为其改良的产品,

PPS塑料广泛运用于:

电子方面:视机、电脑上的高压元件、外壳、插座、接线柱,电动机的起动线圈、叶片,电刷托架及转子绝缘部件,接触开关,继电器,电熨斗,吹风机,灯头,暖风机,F级薄膜等。

汽车工业:适用于排气再循环阀及水泵叶轮,及汽化器、排气装置、排气调节阀、灯光反射器、轴承、传感部件等。

机械工业:用作轴承、泵、阀门、活塞、精密齿轮、以及复印机、照相机、计算机零部件,导管、喷雾器、喷油嘴、仪器仪表零件等。

化工领域:用于制作耐酸碱的阀门管道、管件、阀门、垫片及潜水泵或叶轮等耐腐蚀零部件。

楼主:
PPS隔热不??

网友:
在开关,继电器,电烫斗上为隔热材料使用。

网友(2009-12-04):
PPS这种的不能称做隔热材料,任何材料都会有点隔热的效果。有空隙的材料,才能叫做隔热材料。隔热材料的强度普遍不高。
主要看楼主对材料的机械性能方面的要求怎么样。可以参考这个网站:www.furtech.cn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米思米的HIPAL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