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的齿槽效应和边缘效应---请教

楼主(2008-12-11):
直线电机的齿槽效应和边缘效应, 分别从结构原理以及对运动特性的影响加以说明。哪位高手帮助。

谢谢!

楼主:
齿槽效应:为了 把电机安置在磁体上合适的位置,需要使用铁芯对电机施加一个水平力,这时候就会出现齿槽效应.
边端效应:直线电机由于其结构的特殊性,使直线电机的移动磁场存在进口端和出口端两个纵向边端,这两个纵向边端使气隙磁场更加扭曲,这种现象称为直线电机的边缘效应 .

网友(2011-03-13):
t dhgf jse whyhrjwset g

网友:
国内文献不多,而且好多是用有限元算的,没什么用

网友(2011-05-13):
学习了,正在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