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8-12-11):
我用3点法画圆,竟然画不出来,步骤如下,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觉得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有问题的话就是你的CAD软件出问题了

网友:
我在电脑上操作可以的呀,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呀

网友:
是不是在零图层上啊

网友:
不太清楚有可能是CAD的问题,从下一个

网友(2009-03-30):
没问题啊;你是不是太着急了?点完第二个点,圆的线条才会出现,并随着光标变化着……
不知你现在掌握了没有。

网友:
这个操作可以进行啊,是不是设置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