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TIA中字母显示不全

楼主(2008-12-11):
我所标注的半径 直径 怎么都是显示半个啊???
谁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有解决方法的说下,谢谢~!
不如 D R 左边的那一竖都不显示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刚用CATIA 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爽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重装一下CATIA试试看看!

网友(2013-09-07):
放大一下看看,到不至于重装啊

网友:
哥们 上个图片啊 不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啊